[网络] 拆解皓邦迪ER300GA PoE路由器/AC控制器

楼主(2024-03-23):
前言:咸鱼买了个皓邦迪ER300GA
以为他和200GA一样,只是多了4个网口而已。
拆开发现想错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红色主板
主板上还有个奇奇怪怪的pcie接口和一片不知道什么鬼的绿色小板
小板上个的ttl是自己焊的,
上面字母自己写的
因为他的标记在另外一面
请无视

然后大致看了一下各个芯片
ip808这玩意儿应该是个8路poe供电模块

RTL8211FS这个应该是个4路网络芯片,
没看懂这里加个4路网络芯片是为了什么。

RTL8231,查了下资料这货应该是LED控制器

下面是那块奇奇怪怪的绿色小板
32M储存器

内存

MT7621A主cpu

最大的那个芯片不知道是个什么鬼,打了704,拆不掉

-----------------这个是分隔符-------------

题外话,cpu分离式的设计还是第一次见识

这货电路设计不知道该说他好还是该说他不好。
小板拆下来用编程器夹子夹上无法识别芯片
没办法,只能拆了刷,先刷了个m50
倒是能启动,不过wan口变lan口,剩下8个poe口全部不通
(m50没有wan口的应该是没有网络芯片的驱动。)
重新刷了个135s
lan口正常过了,wan口没有。
研究了一下,发现他的设计思路很奇怪,原本7621自带了5个网口,他只用了其中两个,
一个作为LAN口,一个作为wan口,剩下的3个口直接闲置
那个撬不开的芯片估计是个交换机芯片
7621的LAN口连接交换机芯片。
比较坑爹的是刷完后poe全部不能正常供电
只能当个普通单wan口的9口路由器使用
so只能刷回原版本了
还好刷的时候留了一手,保留了原厂固件

网友A:
上面扩展的小板是poe模块?

网友:
思路千奇百怪

网友B:
真是奇怪的路由 cpu变外挂了,这样设计难道cpu不需要散热

网友:
捍起来大板是POE交换机,小板是路由/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扩展的小板是poe模块?

扩展板是cpu内存和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奇怪的路由 cpu变外挂了,这样设计难道cpu不需要散热

Cpu有个巨大的硅胶散热片和主板连上,主板背面一个巨大的硅胶散热片和外壳相连

楼主:
最近拆修了个斐讯t1炸电源,有没有感兴趣的,有我就发一个,没有就算了,懒得折腾了,现在的拆机乐园没有当年的盛况了,自媒体让大家都静不下心了,再加上所谓的知识版权,大家都不想分享了,都跑咸鱼卖知识产权去了,哎

网友:
商用无管理交换机的确是这个思路,保证网口互联效率。。。

不过这种AC无线控制器90%都是WAN LAN之间的传递,这么做意义也有限啊。。。感觉也没法做LAN口之间的互相隔离。。。

楼主(2024-05-29):
引用 网友A:
上面扩展的小板是poe模块?

扩展板是cpu

网友:
才买了个这货今天刚收到,正想着怎么折腾一下。喜的是来论坛就看到拆机照片,悲的是听说刷机掉POE

网友C:
RTL8211FS用4个lan口,MT7621用4lan+1wan,这路由器不是正好8lan+1wan吗?可是楼主为啥说mt7621只用了1lan+1wan?
另外:附上在CSDN找了关于RTL8211FS的讲解:https://blog.csdn.net/weixin_66510961/article/details/137879480,这帖子里还有作者在B站的设计讲解,给能看懂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L8211FS用4个lan口,MT7621用4lan+1wan,这路由器不是正好8lan+1wan吗?可是楼主为啥说mt7621只用了1lan+ ...

对哈,他是9口,我怎么把它理解为5口了。。。。思路有问题,机器已经卖了,要不然还能拿来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L8211FS用4个lan口,MT7621用4lan+1wan,这路由器不是正好8lan+1wan吗?可是楼主为啥说mt7621只用了1lan+ ...

我又重新捋了一下。我当时是测试拉7621确实只拉了两条线路出来,8211fs是个4路网络芯片,从线路走向来看,散热片下面应该还有一个4路的网络芯片,但是撬不开,所以不确定是什么芯片。初步估计他的实际思路是端口隔离。

网友(2024-06-30):
引用 楼主:
我又重新捋了一下。我当时是测试拉7621确实只拉了两条线路出来,8211fs是个4路网络芯片,从线路走向来看 ...

请问自己焊的TTL能刷机吗?另外我看到红色板子上在绿色板子旁边还有个芯片也被签字笔划了一道直线,会不会那也是个ROM?

网友:
拍了一张那个芯片的照片,懂得朋友看看

网友(2025-04-04):
我也买了一个,其他固件掉poe,要硬改什么东西,就有poe了,

然后不能双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