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led驱动,秒变可调风扇

楼主(2024-03-23):
这天气瞬间热了,ld买的刺猬从保温问题又变成了散热问题,这东西既怕冷又怕热,白天睡觉,晚上制造杂音,纯属请了一个祖宗回来,没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还得照看着。
想了一下,好像没有合适的风扇给这家伙乘凉,就自己做一个吧。
这时垃圾佬的优势就出来了,翻箱倒柜找出合适的改装配件,不是难事。
最先考虑的方案是手机充电器接升压板,这样就可以无极调节风速,但考虑风扇要长期运转,两次电源转换不是很合理,不如电源直接改成可调合适,找一个以前买的手机充电板,改一下就ok。
结果翻出来一个led驱动,感觉这个更合适,就又改了方案,直接用这个改,就免得单独装盒子。
这个led驱动是一个12v恒压驱动,芯片是viper27,不是很常见,它的弟弟些更常见,其实这个led驱动就是一个恒压电源,改可调很简单,直接电位器并在次级431可调脚的上臂电阻上。这种改装的可调电源向下调整的范围比较小,因为电压太低原边ic供电不足直接就歇菜了,但是对于我们这里的应用还行,实际最低调到7v多一点,再低就不行了,因为电阻并联的关系,最高电压10v多一点,也够用了,就不用改原电路电阻值了。
其它大量时间用于装配,全部装配完,一次成功,实测最小风速时功耗0.5w,最大风速1w,收工,谢谢观看!

网友A:
图拍的大吗,感觉东西挺大的

网友:
能动手就很好,奖励折腾

网友:
问题产生需求,改得不错

网友B:
这风扇是几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拍的大吗,感觉东西挺大的

没多大,十多瓦的板子,可以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风扇是几寸的?

7cm,最先测试的9cm的,风太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cm,最先测试的9cm的,风太猛了

我还有个12cm的风扇,看样子要用就降压,12V还不行来

网友:
组合不 错,风扇功耗不大

网友C:
楼主还是折腾个恒温恒湿箱一劳永逸,刺猬能一年四季都生长

网友D:
是不是可以遮挡一下,免得刺猬去碰扇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遮挡一下,免得刺猬去碰扇叶。

这个放在笼子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折腾个恒温恒湿箱一劳永逸,刺猬能一年四季都生长

这个成本太高,垃圾佬消费力有限

网友E:
刺猬?白大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成本太高,垃圾佬消费力有限

成本不会高的。主要合适的箱子难寻,其它加热加湿空气流动和控制对电子垃圾佬都不是事,不过电费不低是肯定的。

网友:
帮它冲凉时要不要把它的外衣脱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刺猬?白大仙啊

是啊,现在生意人真会忽悠,这刺猬根本不适合用来当宠物,还不如仓鼠

网友:
签到红包下来几毛一个的pwm调速板就行 我屯了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7cm,最先测试的9cm的,风太猛了

不算猛,铁氧体转子,定子烫手。改钕铁硼转子,电机效率提高,定子温热。想要转速快点,改双线并绕定子,AVC单相无刷好改,不会像277两相霍尔容易绕错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