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谁能详细讲讲e3和e5不同子型号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4-03-23):
这两个月比较闲,又不喜欢钓鱼,玩电子产品吧!
想玩玩e3、e5这些洋垃圾产品,主要是体验一下。好像价格不贵。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同问。

网友A:
E3主要应用方向是工作站或简单的服务器,制程基本跟同时代的桌面U相似,封装也相似或相同,有可以桌面主板直接上E3U的,跟桌面U比,稳定性更好些,其它差别不大。
E5主要应用方向是高性能的服务器,强调稳定、多核多并发应用,核心极多,缓存极大,封装不同或者即使封相同对内存要求也不同,一般不能用普通主板,专用主板价格又较高,同时普通桌面应用对多核心多线程支持并不好,所以桌面应用体现不出E5的优势,性价比不高,使用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主要应用方向是工作站或简单的服务器,制程基本跟同时代的桌面U相似,封装也相似或相同,有可以桌面主板 ...

说的我心里真痒痒啊,看来得配一台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主要应用方向是工作站或简单的服务器,制程基本跟同时代的桌面U相似,封装也相似或相同,有可以桌面主板 ...

请问E3主板,有性价比高的吗?
或者有能直接上e3的普通主板吗?

网友B:
E5主板难找,E3普通主板就能用,如果有H61,B75,直接上E3V2.           H81,B85的主板直接上E3v3

这些老主板很多人手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E5主板难找,E3普通主板就能用,如果有H61,B75,直接上E3V2.           H81,B85的主板直接上E3v3

这些老 ...

这些普通主板就能上E3吗?这就很方便了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b85+e3v3,集显,普通家用,不打游戏,主要是便宜,从原来的2核升4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