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ingdian S400固态SM2258xt开卡成功 附工具软件 AD, 5E, 28, 22, 10, 90 ,H25QFT8A1A

楼主(2024-03-23):
拆开以后用镊子短接ROM标识那俩个孔

网友:
不错,可以给老机器装个系统用了

网友:
留下来过的痕迹,作为来过的证据...

网友:
不能识别的固态能 这样修复补,HP EX900 出问题了

网友:
正需要。。果断拿走

网友A:
谁能开忆储J10-256GB     2258XT    H27Q1T8PQA2B    AD,5C,28,2A,01,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能开忆储J10-256GB     2258XT    H27Q1T8PQA2B    AD,5C,28,2A,01,90

你这个料号查不到,是不是复制错了?短接和不短接料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喜可贺哦

网友(2024-08-16):
不知道我的这个盘能用不,下载一来试试啊,是个别的牌子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牌子的60G硬盘,记的不是这个主控。看来杂牌子就是乱

网友(2025-02-12):
不知道我的这个盘能用不,下载一来试试啊,也是个别的牌子的。

网友(2025-05-18):
引用 网友A:
谁能开忆储J10-256GB     2258XT    H27Q1T8PQA2B    AD,5C,28,2A,01,90

SM2258XT_HY3D-V4_PKGS0722A_FWS0712B0 AD,5C,28,2A,01,90  这个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