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信ipv6 全屋组网的问题

楼主(2024-03-23):
1隔壁老王的的宽带,光猫拔号,两个不同路由器通过有线全屋组网(好像都是同一个wifi名称,这个组网什么原理,可以无缝漫游?)

2 路由器已开ipv6,但无法获取ip地址,问过电信,他说默认就开启了,哪里出问题。
3 另外问一下无线mesh组网,两者路由器应不是上下级关系吧。

网友:
这不是mesh组网吧,,mesh组网得同厂家产品,,这是什么全屋,,,就是多个AP点,,

网友:
1.KVR或者弱信号机制调整好即可
2.找菊花
3.鸡儿用?

网友:
抖音找教程

网友:
多个同个SSID,可以啊。只要信息弱能自动功换就OK

网友A:
这是电信的E-link组网,只是能同步用户名密码,一样不好用,我之前发过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信的E-link组网,只是能同步用户名密码,一样不好用,我之前发过贴

你说的是对,两者路由器什么关系。因为路由器都是从有线光猫接出来。两者路由器应没有主副关系。这个和两个路由器我设置相同ssid和密码,好像没多大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对,两者路由器什么关系。因为路由器都是从有线光猫接出来。两者路由器应没有主副关系。这个和两 ...

我的华为光猫支持mesh组网,买过一个电信版华为路由,组的就是E-link,咸鱼卖了后买个配套的才实现mesh组网

网友:
我是来看看大佬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