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先微WSCY4058充电电压+电流编程电阻测试总结表格,另外换新装备打妖怪了

楼主(2024-03-23):
之前13元包邮120个的充电小板,原帖地址在这里:这回是13块钱包邮120个的Type-C充电板,到手测试一下,小板的充电IC用的是稳先微的WSCY4058,感谢坛友@heju @东北男人 热心帮忙寻找资料,简单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4058有点意思,不但充电电流可以自行调节,而且充电截止电压的设置范围非常宽,下面就开始搞事情
左上角的那颗SOT23-6就是4058

4058的规格书摘要

4058的引脚定义

R5电阻是用来设置充电截止电压的编程电阻(4.2V及以下);R6是充电电流的编程电阻,都是0402封装的。一般来说,要搞事情的话搞这两颗电阻就行了

自己手里0603/0805/1206的贴片电阻比较全,唯独0402的电阻规格不全。自己开始合计在淘宝买一些需要的0402的电阻回来做测试,虽然一块钱包邮100个电阻,但需要购买的电阻有十几种,然后又看到下面这种电阻本,170种的0402,国巨的,每种50个,只要30几块钱包邮,果断放弃一块钱包邮的那种,下单买了这本0402的电阻本,省钱又省事

0402的包装和以前买的0603/0805/1206的一样,而且0402的最便宜。看了一下之前的订单,当初买的1206的电阻本,170种,每种才25个,就花了75块钱

电阻本最大的好处就是收纳方便,查找方便。从料板上挖的话实在太累了,而且0402电阻的表面是没有丝印的

顺手贴一张封装的尺寸表格,0402的尺寸只有1mmx0.5mm大小,现在焊接的时候,自己得依靠放大眼镜才行,因为实在太小了

下面是替换不同的R5电阻,然后用充电放电测试装置模拟电池充电,欧万18B万用表并联到B+和B-两端,开启蓝牙传输,上位机蓝牙接收数据,实时描绘电压曲线,截图,保存

下面是部分测试的截图,4058的截止电压就是图中锯齿波形的峰值电压

R5=2MΩ时,截止电压≈3.62V

R5=3MΩ时,截止电压≈3.77V

R5=8.25MΩ时,截止电压≈4.02V(注:原厂电阻即为8.25MΩ)

R5=10MΩ时,截止电压≈4.04

R5=拆除时,截止电压≈4.2V

4058搭配不同阻值的R5,可以实现4.2V及以下的不同截止电压;如果需要4.2V以上的截止电压,那么拆除R5,然后在4058的5脚和2脚(GND)间连接一颗电阻,具体阻值请看下表;如果需要调整4058的充电电流,那么可以通过搭配不同阻值的R6来实现。详情请看下表即可。

-----------彩蛋分割线----------

前些天在PDD看到的拼装玩具,几块钱一套包邮,小时候也没啥像样的玩具,这种事一般长大了之后都是需要补偿一下的

M134的机枪

厂家附带的安装图纸,还算比较详细

然后就是这一堆零件,需要自己组装起来

花了十几分钟组装好了,抡着金箍棒打妖怪有时候实在太累,不如提着这把加特林,轻轻一搂扳机,哒哒哒,把对面的妖怪全部一次性放倒

EOF

网友A:
加特林看懂了 别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特林看懂了 别的嘛………………

普通火苗的加特林免费,冒蓝火的,加1000M币

网友B:
这电路设计牛屁啊,天天看你们捣鼓,我都想把鼠标改成充电的了...

网友C:
这个片子的4.2v准不准?会不会误差很大?类似4056

网友:
有时间去折腾,真好玩、、、、鸟。

网友D:
是那哒哒哒冒蓝火的加特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设计牛屁啊,天天看你们捣鼓,我都想把鼠标改成充电的了...

鼠标要是太费电,改充电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的4.2v准不准?会不会误差很大?类似4056

截止电压应该有离散的,之前试了几个,去掉R5之后,截止电压和4.2V都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那哒哒哒冒蓝火的加特林

冒蓝火的得加钱

网友:
楼主是真正的爱好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鼠标要是太费电,改充电没毛病

没捡到合适的电池,也没捡到合适的充电板,也不会改电路...

网友E:
看曲线,除了截至电压外,充电感觉和4056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曲线,除了截至电压外,充电感觉和4056是一样的。

线性的充电芯片基本上应该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深入研究,让坛友都跟着受益。

网友F:
WSCY4058充电电流和充电截止电压可调,不错可玩度高。电阻本170种0402的精度是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WSCY4058充电电流和充电截止电压可调,不错可玩度高。电阻本170种0402的精度是1%吧。 ...

电阻本也有5%的,能便宜几块钱,我还是喜欢1%的

网友:
3.62V可以铁锂

网友:
可调节充电电流和充电截止电压的充电芯片不多见,谢谢分享!

网友:
居然是带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