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信ipv6 全屋组网的问题

楼主(2024-03-23):
1隔壁老王的的宽带,光猫拔号,两个不同路由器通过有线全屋组网(好像都是同一个wifi名称,这个组网什么原理,可以无缝漫游?)

2 路由器已开ipv6,但无法获取ip地址,问过电信,他说默认就开启了,哪里出问题。

3 另外问一下无线mesh组网,两者路由器应不是上下级关系吧。

网友:
MUSH组网,,有主路由与从路由

网友:
1.开kv就可以无缝漫游了,得路由器支持(意思就是只有kv没用,它里面还要路由固件互相分享验证加密信息).
2.路由器的问题.如果是桥接,路由得到pd,那么要设置成服务器模式,如果是光猫拔号,那路由要设置成中继模式或者nat6模式.
3.分主从.可以一主多从.

网友A:
这两个路由器都支持让光猫控制,路由实际上是AP角色,光猫是AC角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路由器都支持让光猫控制,路由实际上是AP角色,光猫是AC角色

但是不能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路由器都支持让光猫控制,路由实际上是AP角色,光猫是AC角色

请教路由器分配ipv6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分配v6不是和一天吃三顿一样正常吗,不分配才是有问题,不分配先去光猫里检查,是不是开了,可以电脑直连光猫看能不能获取v6,如果能获取就是路由设置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配v6不是和一天吃三顿一样正常吗,不分配才是有问题,不分配先去光猫里检查,是不是开了,可以电脑直连光 ...

电信光猫超密要改了,现在进不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信光猫超密要改了,现在进不去了。

10000号应该可以查,或者叫维装人员来给你设置,再或者自己破解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B:
这个组网不同牌子的路由器可以用吗

网友:
每次切换wifi很麻烦,不同的能无缝切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组网不同牌子的路由器可以用吗

也就是自动下发用户名密码而已,没法自动漫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组网不同牌子的路由器可以用吗

只要支持E-link就行,电信版路由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配v6不是和一天吃三顿一样正常吗,不分配才是有问题,不分配先去光猫里检查,是不是开了,可以电脑直连光 ...

我直连光猫也不能上V6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