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阻表头和成品内阻仪有何区别?

楼主(2024-03-23):
最近之家流行TS457内阻表头的各种穿衣服打扮的展示,心痒不已,蠢蠢欲动,马宝了解了下,发现单色液晶的成品内阻测试仪一般也就百来块钱儿,价格不比穿衣戴帽的TS457高多少,但精度和量程好像要高不少(还没入手,至少看小数点后面要多几位),配件也都是成品做好的,还有一定时间的质保。

我就产生了一些疑问:

相比于马宝的1030、3563、2080等成品内阻仪,TS457除了是彩屏,其它有什么不同?比如:测试原理有区别吗?精度有区别吗?应用场合有区别吗?

网友A:
哪位大神分析一下TS457的测量原理,V+/V-部分看不懂: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77-1-1.html

网友:
我想搞个电容电阻电感测试的,不知道误差怎样

网友B:
最高测量电压区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分析一下TS457的测量原理,V+/V-部分看不懂: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77-1-1.html

输入网络和算法对应的,搞懂硬件没软件也不行

网友:
精度和误差是有的,一般应用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分析一下TS457的测量原理,V+/V-部分看不懂: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77-1-1.html

您有木有扣扣群啊,加个吧

网友:
如果只是测个电池什么的TS457足够用了,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测量电压区别很大。

好像成品版的测量范围更大些?我看TS457是0.1mv-45V,0.1毫欧-6.999欧,成品的是0.1mv-100V,1微欧-2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