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木田电木锯条是不是松了?

楼主(2024-03-23):
看图,有玩家玩这种机吗?刚入手的电木锯,转起来看不出有松的意向,停下来有这么大个缝隙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没发现有调紧链条的位置

网友:
是不是缺个涨紧轮?!

网友:
稍微松一点应该正常,但这么松应该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是调节导链板来张紧的 。

网友:
虽然没玩过这个,但这么松是不行的。应该有涨紧装置的

网友:
难道保护罩的压紧螺栓兼作调整固定滑板的移动使锯条松紧,

网友:
导板上边有两个小孔是调整链条松紧的,见图示,其中一个小孔应该穿一个销子,调整销子位置就可以移动导板来张紧链条了。如果缺失销子组件,应该配上才行。

网友:
松开这个螺丝,将中心白色铝板向前推。

这种是芯板涨紧的

芯板推是有限位销的,限位销要卡住芯板的定位孔。。

限位销,一般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螺丝,从侧面调整的。

这这附近找,螺丝。。

网友A:
一般调节链条松紧的装置是这样的(图片中黑的那个),估计你的牧田的与此差不多,如果没有应该买一个装上。

网友:
后部有地方可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调节链条松紧的装置是这样的(图片中黑的那个),估计你的牧田的与此差不多,如果没有应该买一个装上。 ...

这个锯应该是这种的。。我看日文配件表里,有怎么一套东西。。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给你找了一个板下结构。。限位销就是在这里的。。

把这个组件放入上面的槽里面,压上链条中间的导板。

网友:
我倒是有,实体不在身边,就不告诉你哪里可以调了,,。

网友:
是不是螺丝掉了

网友B:
买新的不好吗,这东西锯条比机器更影响性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不好吗,这东西锯条比机器更影响性能啊

您不能贬低楼主的牧田电链锯啊,国际大牌就是大牌,看标牌了吗?线速度每分钟1600米,就是每秒26.7米,国产便宜电链锯很少能达到的,还有链条是易损件,如果不好或磨损了,可以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