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光耦TL431的原边反馈反激电源 做个恒流输出非常少。容易炸机 LED驱动...

楼主(2024-03-23):
无光耦431的原边反馈反激电源 做个恒流输出非常少。容易炸机  LED驱动电源

便宜的5V 1A 5V 2A充电器大部分是无光耦431的原边反馈反激电源

这类芯片,特别多,

但是实际上不适合恒流的。几乎难做LED 驱动

短路会炸机。

如果有光耦的就很好。安全,可靠。

所以,那些隔离的LED驱动,原边反馈的,都是专门的芯片。

楼主:
概述
BP3105是一款高精度原边反馈的 LED恒流控制芯片。
适用于输入电压 85Vac~264Vac 全电压范围 30W 以
内反激式隔离 LED 恒流电源。
BP3105 工作在电感电流断续模式,采用原边反馈模
式,无需次级反馈电路,也无需补偿电路即可实现
恒流,极大的节约系统成本和体积。芯片采用了专
利的恒流控制方式,可以达到优异的线性调整率和
负载调整率。
BP3105 芯片内带有高精度的电流取样电路,使得
LED 输出电流精度达到±2%以内。

BP3105 具有多重保护功能,包括 LED 开路保护、LED
短路保护、芯片过温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和
FB 短路保护等。

BP3105 采用小体积 SOT23-5 封装。
特点
„ 原边反馈恒流控制,无需次级反馈电路
„ ±2%的输出电流精度
„ 小体积 SOT23-5 封装
„ 芯片超低工作电流,功耗低
„ FB 反馈电阻高,功耗低
„ 85Vac~264Vac 宽输入电压
„ LED 短路/开路保护
„ 欠压保护
„ FB 对地短路保护
„ CS 采样电阻开路保护
„ 过温保护
„ 无需环路补偿
应用
„ GU10/E27 LED 球泡灯 射灯
„ LED PAR30 PAR38 灯
„ LED 日光灯
„ 其它 LED 照明

网友:
击穿的连锁反应

楼主:
所以,那些隔离的LED驱动,原边反馈的,都是专门的芯片。

绝对不能用无光耦431的原边反馈反激电源做恒流

网友:
没有看明白说什么

网友:
拆了很多小功率的5v充电头,5-10w的,基本都是原边反馈,但是用了同步整流芯片,效率能达80%,还是可以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