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锈钢板打孔,有没有钻头推荐?

楼主(2024-03-23):
diy时经常需要在不锈钢上打孔,太硬了,高速钢打不动。

网友:
板材有多厚?

网友:
曾经在10毫米粗的304不锈钢光轴上边打孔(横向钻10毫米通),高速钢钻头打起来啃不动,后来用了用了硬质合金的PCB钻头,非常轻松打好了。

网友:
PCB钻头直径通常较小,一般最大3.15mm,如果打大一些的孔,现在有焊接硬质合金头的钻头出售,很便宜,可以买来试试,商家宣传是打不动不锈钢包退。

网友:
钴钻头搞定

网友:
电火花啃得动

网友:
用含钴钻头

楼主:
2-3mm都有,diy外壳没省钱

网友:
焊接硬质合金麻花钻就是这样的,拼多多通常三只几元钱包邮,商家承诺打不动不锈钢包退。

网友A:
2毫米的孔只能用PCB钻头了,但2毫米的PCB钻头用手电钻拿不稳很容易断,最好用小台钻来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毫米的孔只能用PCB钻头了,但2毫米的PCB钻头用手电钻拿不稳很容易断,最好用小台钻来钻。 ...

经常打孔应该用台钻,手枪钻还是不好用。最起码也要配上支架的。

网友:
M35最好,高速钢6542也钻的动,就是费钻头点,低速、冷却会好很多

网友:
激光切割或者电火花,其他就别想了,能打的动的钻头也贵的要死。

网友:
粉末冶金钻头,一个钻头能打500个孔

网友:
钨钢硬质合金钻,10几块钱7只包邮那种,我用它上台钻可以打穿2mm的白钢条。

网友:
打不锈钢钻头都是菜,要换另外一种

网友:
钨钢 钻,首选!

没有之一!

网友:
钻头必须好用,技巧也有,不锈钢不能钻太快,发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