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修斑马线后续故事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个还真象人生啊。

楼主(2024-03-23):
书接上回一看就会,一动就废,拆修斑马线失败记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斑马线补焊失败后,很多坛友都叫我买新的斑马线来试,于是乎,又花了8钱大洋买了一条斑马线来开干

话说买斑马线还真不好买,那个尺寸用尺子一直量不准,一直在1.1MM和1.2MM之间徘徊,最后没办法借来了卡尺才卡准的,间距1.2,这条长间25CM,够用好多好多钟了,可惜也没有这么多钟可焊啊,要不再去买几个?

量长度后剪下来,这个有51根,但我只要用到32根,把多余的剪了,怕数错,多留了二根,只要电路板上没焊盘就没事。
直接开焊,这个新线果然好焊,背纸撕掉后贴到线路板上感觉有胶一样,不会跑,只要贴准了就不怎么会动,然后用上次的神器怼上去,几秒钟就行了

这边同样,但这个要斜着看玻璃上的焊盘,有点费眼睛

焊好后开机,结果一次成功,太高兴了,高高兴兴组装起来,结果组装的时候屏幕没放到位就拧螺丝了,再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真是乐极生悲啊!!
总结:更换斑马线还是很容易的,工具只要有一个6块钱的头子,上贴很多坛友都说要调温烙铁,但我自己实测并不需要,不管温度多少,放上去几秒,看粘牢了没有,粘牢了就好,没粘牢再粘,根本没必要精确控温。
屏幕排线间距不好量,因为相差0.1MM,所以最后用卡尺量,钢尺各人觉得误差较大,量出来的数据会是中间值而无法判断。
焊接其实没什么技巧,放上去几秒后拿开,没牢再继续。
最后组装一定要仔细,液晶屏还是容易碎的,没装到位拧螺丝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
我去!8元!便宜啊!我买的一条斑马线都20元!你不是还有嘛?再换一条!

网友:
看来还是 新的好焊接

网友:
液晶屏顶碎边了?还真是乐极生悲。。。

网友A:
呵呵你高兴太早了,有一次我修电风扇,一开始一切很顺利,拿转子时用木方砸轴,用力过大把线圈刮坏了,

网友B:
斑马线的间距可以直接测量10条再除以10就可以了。

网友:
量十条线的间隔,就不用游标卡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马线的间距可以直接测量10条再除以10就可以了。

是啊,我也准备是这么说的,你量整体宽度,然后再数多少条就知道距离了,那样就非常精准

网友:
恭喜,又可以换屏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高兴太早了,有一次我修电风扇,一开始一切很顺利,拿转子时用木方砸轴,用力过大把线圈刮坏了, ...

我也试过修一台风扇,很简单的故障,换了个电容修好了,结果装回去的时候手滑,电机从桌子上掉下去,眼疾手快的我一下子抓住了电线,结果扯断了一根线,绕组的漆包线从根部扯断了,而且是线头那端,白费了一个纯铜电机。。。

网友:
斑马线你也去修啊,要么补路工人,要么无所事事

网友:
比较伤心,斑马线

网友:
就当积累经验了,其实我这样喜欢折腾的,也是一半修好一半失手。

网友:
维修的乐趣在于过程

网友:
这种印刷排线不好安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修一台风扇,很简单的故障,换了个电容修好了,结果装回去的时候手滑,电机从桌子上掉下去,眼疾 ...

我有一次换卫生间排气扇电机,经历和你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斑马线的间距可以直接测量10条再除以10就可以了。

不是的,10条量出来可能是11.5-11.8之间,不好判断,我还量了30条,结果还是有挺大误差的。

网友:
都是从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拆坏东西,但是成功率还是会稍微增大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高兴太早了,有一次我修电风扇,一开始一切很顺利,拿转子时用木方砸轴,用力过大把线圈刮坏了, ...

想起小学六年级时给家里的鼓风机加油,拆转子时把线圈弄断了十几根线,我一根一根的接起来,然后装起来,竟然还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