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8元40cm三色吸顶灯功率实测

楼主(2024-03-23):
开关电源一次变光一次,冷光22W,黄光23w,中性光44x,驱动电源非常小,担心寿命

网友:
驱动敞着盖用,散热能好点

网友:
驱动加散热才好

网友:
降流增寿,这样最好

网友:
能用一天是一天,LED灯太杂了。

网友:
这小铁皮能否经受得住44W?还有哪个灯罩

网友:
不知道灯罩有多厚 我关心这个 内芯换了就好

网友:
也撸了一单刚刚到还没拆封

网友:
用了2元签到红包6元下了一单

网友:
快递包装确实很好。之前有说能买两次,好象只能买一次了。

网友:
功率设置的这么大,估计发热比较大。建议半功率以下使用。

网友:
降流增寿,可以改一下检流电阻

网友:
冷光,黄光并一起,不要调光,半功率使用。

网友:
8块钱能用一天都是赚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可以备着应急。

网友:
把电源上的 电容换一下 寿命可以长点

网友:
能用一天是一天

网友:
功率够了   也算可以啊

网友:
功率可以,使用寿命只能祈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