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STC8H 输出PWM信号,低频率

楼主(2024-03-23):
代码很少,实现的功能也很简单

楼主:
.频率1Hz

占空比50%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 <stc8h.h>

void pwm_init()
{
        PWMA_CCER1 = 0x00; //先清零,关闭通道
    PWMA_CCMR1 = 0x60; //通道模式配置
    PWMA_CCER1 = 0x01;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PWMA_PSCR=0x5dc0;        //频率 24000000/(24000*1000)=1Hz
        PWMA_CCR1=500;         //占空比
        PWMA_ARR=1000;         //周期

    PWMA_ENO = 0x00;  //使能输出
    PWMA_ENO |=0x01; //P1.0 2.0 6.0

    PWMA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1.0

    PWMA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

网友:
可以做电源了

楼主:
我感觉PWM还是挺难的,下一步准备在不同IO口输出2路频率和占空比都不一样的PWM

网友:
pwm玩熟了也不容易呀

楼主:
现在已经会PWMA或 PWMB 输出不同占空比,但是不同频率还不会,比如说我想PWMA 在 P1.1输频率1K 占空比 40% 在 P1.3输出频率100Hz 占空比10%

网友:
感谢分享,STC的例程可以参考下

网友:
越来越复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