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一个车窗玻璃升降器开关修修看

楼主(2024-03-23):
修一个玻璃升降器开关,车子太旧,配件有点小贵,修修看

做工还可以

做工还可以

压敏都掉了

压敏都掉了

按键

按键

糊了的臭

糊了的臭

型号吧

型号吧

焊开两层

焊开两层

二极管不见了

二极管不见了

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

波形正常

波形正常

搞定

搞定

网友:
感觉像是进水了

网友:
典型的进水故障

网友:
感觉像是电解电容漏液了,漏出的电解液能导电,所以才会导致电路板上的几个焊点之间发热烧坏。

网友:
这触点有点久了,已经不闪亮了

网友:
这个质量很好的了。

网友:
症状非常明显,铜箔好像也烧了,,,

网友:
实力非凡,专修电子器件的吧!好像是进水引起的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