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家关于改造一个玩具点焊机的问题

楼主(2024-03-23):
早年因为无知,买了一个动力锂电池型的点焊机,点焊效果相信不用我说各位坛友都知道,手都能扯掉。

大体就是这样,板子和电池以及点焊笔是通过2颗不锈钢的螺丝连接的

STC的15W204单片机控制,点焊时间有3档可选。我用示波器测过,第一档大约15ms,第二档大约20ms,第三档大约25ms

MOS管用的是英飞凌的IPLU300N04S4-R8,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管,每个标称最大300A电流,4个就是1200A。通过一个BOOST电路把锂电池电压升高到13V左右驱动,光耦控制

焊笔的线是10AWG的硅胶线

4056给锂电池充电

电池容量也没标,目测是5Ah左右吧,按照20C放电倍率来算,也就是最大放电电流在100A左右

最近看了交易区一个帖子:

2.7V 360F超级电容,法拉电容!紫铜连接片!6串!两并6串!3并6串!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121135

如果我把锂电池换成这个360F的电容,3并2串,用来点焊最薄的镀镍钢带(应该是0.15mm吧)能不能行呢?我粗略的估算一下,一支焊笔连线一起算它5毫欧吧,两支就是10毫欧,电容内阻一个2毫欧左右,3并2串后算它1.5毫欧吧,MOS管的RDS说是不大于0.77毫欧,4个并联算它0.2毫欧吧,全部加起来再算上接触电阻总共算它20毫欧不知道行不行?就按20毫欧算吧,电容电压充满5.4V,除以20毫欧就是270A左右,就是想请教一下大家,270A的电流,20毫秒的点焊时间,能焊结实吗?

网友A:
据说那个电容内阻大,不太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那个电容内阻大,不太好使。。。

容量小的内阻就大吧,3000F的内阻小,可是得80块一个呢,用在这个玩具上,舍不得呀
其实也不是真的舍不得,但是,如果我花160买2个3000F的电容,为了总电阻减小,还得买铜排,另外再买2条粗的线和焊笔,这投资就大了,还不如直接闲鱼跟江苏锂安心买一套五百多的点焊机,什么都齐了,到手用,人家那个电流估计能达到2000A吧,除了铜带不能焊其它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小的内阻就大吧,3000F的内阻小,可是得80块一个呢,用在这个玩具上,舍不得呀 ...

等等可能会降价,据说前段时间冬天做汽车启动用需求量大导致价格上涨,马上夏天了价格应该会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容量小的内阻就大吧,3000F的内阻小,可是得80块一个呢,用在这个玩具上,舍不得呀 ...

3000F,最多只要30一个,,,如果你偏偏认为80一个,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F,最多只要30一个,,,如果你偏偏认为80一个,无话可说

我看韩国那个什么LSUC方型的3000F,某宝上几乎都是79一个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韩国那个什么LSUC方型的3000F,某宝上几乎都是79一个呀。

圆的maxwell的便宜,咸鱼上三四十一个应该能买到,不过以前15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的maxwell的便宜,咸鱼上三四十一个应该能买到,不过以前15一个。。。

原来是这样,那我再等等看看。

不过如果真要用的话我还是倾向于直接在闲鱼上买人家做好的,五百多一整套。我这个即使改造完终究还是个玩具,焊焊充电宝估计勉强可以,电动工具的电池估计都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我再等等看看。

不过如果真要用的话我还是倾向于直接在闲鱼上买人家做好的,五百多一整套 ...

自己做用不了500啊,估计200左右就差不多了吧,板子立创打板开心果的自己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7498

网友A:
哦忘了你自己有现成的板子,那就买两个电容就行了,其他你都有,至于效果先试一下呗,不行再换板子

网友C:
变压器的,几十块做了一个,一年用不了1次,还没有消耗品。

电池,电容,过不了几年都会坏掉。

如果靠这个吃饭,那弄个电容的,效率高,焊点质量好,毕竟能回本。

否则就变压器的,主打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几十块做了一个,一年用不了1次,还没有消耗品。

电池,电容,过不了几年都会坏掉。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不太了解,只知道锯掉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然后用粗铜线绕几匝,然后后面的就不知道了。是交流电直接点焊吗?那交流电不能用MOS管做开关哦,用继电器?电流有多大?得多大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忘了你自己有现成的板子,那就买两个电容就行了,其他你都有,至于效果先试一下呗,不行再换板子 ...

买电容,试一下,不行再买别人做好的点焊笔和线,不行再换多管子的板,还不行,再改……那就不如直接买成品了。

网友D:
这种板子必须3000F三串才行,线还不能换粗的,会炸管。
如果你想自己做可以考虑我的贴子:
PWM模块控制,超级电容点焊机完工。(3-30更新25平方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985846

网友E:
成品省心,自己干的总是有各种问题

网友F:
我看这个小的,用来给聚合物电池换保护板,正好。

网友:
专业做锂电组的话,买个专业的,一二百块钱,业余一年也点不了几次的话,两个法拉电容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必须3000F三串才行,线还不能换粗的,会炸管。
如果你想自己做可以考虑我的贴子:
PWM模块控制,超 ...

在整个点焊回路电阻不变的情况下,用3串来提高电压,电流不是更大更容易炸管吗?

看你的帖子200A的铜鼻子个头应该不小啊,你是用液压钳子压吗?我没有钳子啊,要买只能买压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省心,自己干的总是有各种问题

是啊,自己搞,不断发现问题不断买材料买工具来解决问题,最后一算很可能比买一个成品还贵,点焊效果还不如人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这个小的,用来给聚合物电池换保护板,正好。

不行,新的时候点焊都能轻松用手扯下,现在旧了,电池放电能力下降了,点都点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