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试玩开箱正点原子t80,t80p电烙铁(说明一下烙铁我已经用过一段时间所以头不是新的大家不要在意)

楼主(2024-03-23):
正点原子最近上新的这个烙铁卖的很火,然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也买了两个,一共两个型号,t80,t80p。给大家开箱试玩一下,也说说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方便大家选择。
首先来看看他们的外观包装,可以发现这两款烙铁外观包装甚至于烙铁外表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t80和t80p的不同点在于它用的烙铁头以及它的外观颜色不同,T80所使用的烙铁头是c210的,T80p所使用的烙铁头是c245的。所以可以看出他们的烙铁头并不是通用的,所以不能只买一个t80或只买一个t80p,然后买别的烙铁头。同时,最亮眼的是他的粗细,官方给出数据只有14毫米,这个粗细程度在市面上真的不多见。并且它支持很多的协议输入五伏或是九伏以下的时候,屏幕会显示输入电压低,也就是说想让他工作至少要在9v以上20伏最高。
接下来说它的输入电压:他的正常工作输入电压是9v,12v,15v,20v。
接下来说他的输入功率:他最低的功率是18瓦(9v,2a)但是这个你可以在功率微调里面调节但是个人感觉再往下就没啥用了也没啥意义了。最大输入功率是20v,5a也就是100瓦。在100瓦的情况之下t80可以做到两秒化锡,T80p可以在五秒左右化锡。
开箱后所配的物件:如图中所展示,每一台烙铁都会配有一个出厂合格证,一本说明书,还有一个简易的烙铁架(标配)。之后把眼光回到箱子中,箱子中的物件很少,把说明书之类的东西拿出来之后就只有三个,一个白色的纸盒子,电烙铁主体,还有一个烙铁芯。白色盒子里装的线是一条USB转type c的线(这根线最高只支持输入36瓦主要是用来升级固件之类的,用如果小功率使用,可以直接用这根线,不需要去买c2c的线)。接下来如果你购买了它,相关的配件也会在盒子中一起发给你,我这里只买了两条C2C的线,别的什么精煤烙铁架之类的,我没有买。(如果要的话,我建议最好在买烙铁的时候直接点击他套餐里的那根C2C的线这样子可以首先帮你省去邮费,二是可以帮你便宜几块单独去买那根C2C的线,需要30块钱而且还不包邮邮费是五块)。
接下来说说套餐中可选的配件:你买标配的话,就是我图中所展示的之后,他还有65瓦充电宝,C2C的线,精美烙铁架,还有四个烙铁头可以选择,同时,100瓦的充电宝也可以在他的出装中找到(在店铺中搜:t80,t80p专用配件)。T80和t80p两款烙铁头都是印有正点原子的标的,这个可以代表你的烙铁头是他们店里的正版烙铁头,但是它的规格和普通的jbc245和jbc210是相同的,如果你不想使用他们给的,可以自己购买,但是就可能不能像他视频中所展示的几秒之内化锡。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型号:T80p的烙铁头比较大,大刀头是4.5的,T80p的就比较小,t80的UK烙铁头只有2.2毫米左右,也就是说,t80p更适合外出维修之类的或者是日常维修,他烙铁头大所以化大量锡起来也更顺畅。T80就比较适合做手机维修,电脑维修之类的,需要精密焊接所使用的场合,他的头可以很小我买的这个头是t80系列最大的了(2.2mm),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要看清楚,不要买错,大家可以按需入手。
接下来说说他的优缺点:首先,它的优点就是非常小巧,易便携,直接揣口袋里就可以带走和你的中指差不多粗,并且装上烙铁头之后也只有80克左右,功率100瓦可以满足大部分的焊接需求和外出使用需求了,而且他供电协议很多,支持多种电压供电,所以可以在外出时使用快充充电宝给他供电在家可以用快充的充电头给他供电。(甚至是你买一个转接板回来,可以使用外接电源给他供电但是一定要看清楚电压和正负极,不然是非常容易烧的,接错了正负极一下就烧坏了,我个人也不建议这么干,因为你要是整错了之后,你这个就属于是人为损坏,不会给你保修,你要自己掏成本费邮费之类的,建议就直接使用快充头供电,不要搞来搞去的万一坏了也麻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抛弃了原本很多烙铁在使用的重力感应代表型号为t12,它采用的是人体感应的感应方式,采用这个的话,就有两个优点,第一个就是没有普通那些烙铁手柄拿起来的时候里面那个珠子晃动的声音,第二个优点是我最喜欢的也目前在用的,可以直接把他的休眠时间调为0s,首先,它功率够大,加热够快不需要担心拿起来还没有热的情况特别是t80,从你把他从烙铁架上拿走之后,移动到你的焊点基本上他已经加热好了可以直接使用,把他的休眠时间调为零秒之后只要一把它放到烙铁架上它就会立即进入休眠可以很好的保护烙铁头,他官方默认的休眠温度是200摄氏度但是我个人喜欢150摄氏度。还有一点就是他带有烙铁的保护帽比如你在外出维修的时候,刚焊接完别的电烙铁,需要你等到它冷却下来才能打包走人而他可以直接焊接完帽子一盖直接走人也不会烫到别的东西,很人性化。
接下来说说他的缺点:他其实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点贵,最近好像在搞什么活动,还便宜了20多块钱,不然的话每一把都是200左右(标配)。其他的缺点暂时没有发现。
日常生活如何选择?:我建议日常生活中的话,选择t80p就够了如果需要精密焊接的时候可以去购买一个他的小刀头的烙铁头25块钱不加邮费,这样就可以,省的你去购买t80了,但是如果你是做精密维修的,或者是接触的电子元件比较小,那就建议你去购买t80,没必要两个都买回来,但是如果你只购买了t80的话,有个缺点就是它的功率虽然是100瓦,但是画大焊点的时候肯定没有t80p好用,所以其实我建议是购买t80p,然后买个小的刀头就行了,这样子的话大小焊点通吃。另外,购买的时候建议你购买那条C2C的线,不然的话那条USB线只有36瓦,用起来还没有t12舒服。这条线也是液态硅胶的,非常软,而且耐高温,不怕烫,平时拿来给别的东西供电也可以用所以我觉得如果手上没有这种线的话可以直接入手一条。
本次开箱到此也就结束了,有什么疑问的可以联系楼主会尽快解答,生活愉快

网友A:
看起来不适合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适合干活

用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B:
液态硅胶线?

网友C:
这个长时间干活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长时间干活能行吗?

想用多久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态硅胶线?

是的,是液态硅胶

网友D:
我用T12控制板使用C245,恒温不理想,好像回温慢……

网友:
真正耐用的是942,,,936。都是零几年的,久经考验

网友C:
要简单用这支9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T12控制板使用C245,恒温不理想,好像回温慢……

712的控制板一般都是75瓦上下,C210和c245这种烙铁头都是支持到上百瓦的,所以回温肯定慢,控温也不理想,毕竟原理可能就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简单用这支936

936的功率和t12差不多,但是更加皮实耐用,我推荐的这一款适合外出携带,和平时在家用,功率也够大,其实他只是体积小,性能完全不输焊台,拿过来直接在家当主烙铁用也可以的

网友C:
老式外热的也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外热的也很强。。。

缺点就是不能控制温度和加热太慢

网友:
T12和T20很强的,不差JBC。。。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点就是不能控制温度和加热太慢

加热是有点慢。。2分钟。。但热好了无敌,,

网友C:
可以控温,低306度,高的450庋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控温,低306度,高的450庋以上。。。

这个主要看个人吧,有的人就觉得这种很好用,有的人就用不来

网友:
这支很暴力。。。

网友:
外热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