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TS457内阻仪安个家

楼主(2024-03-23):
过年前买的TS457内阻仪,因找不到木工用直角三角尺,不方便画线定位,所以一直沒动工,前二天找到了,用一个HP的开关电源外壳做壳子,给它安了个家,用起来感觉很顺手。除了内阻仪,其它材料都是现成的,沒有另花钱。详见图。

网友A:
电路原理求分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3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原理求分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322-1-1.html

我的主芯片一个字的丝印都看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芯片一个字的丝印都看不出。

我的也一样啊,都打磨了,我是找了好久才找到型号的

网友B:
真不错,我的手持电桥听说搞电容器隔离也可以测量?最低也有0.1m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我的手持电桥听说搞电容器隔离也可以测量?最低也有0.1mΩ

参见该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0960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