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霍夫曼 Garant 632025 1/4寸棘轮扳手拆解

楼主(2024-03-23):
这是我买的第二把棘轮扳手,霍夫曼的632025,应该是36齿的,这个就没有上期那个哈蔡特的齿数多了,所以听上去声音也就不那么绵密了,但是手感还是很好的,其实这个棘轮的声音,和里面加多少油也有很大的关系,我有一把用了很久的伍尔特扳手,由于油放多了,结果一点声音都没了。

很精致的标,用的星型螺丝

再看看

底部,有个孔,不知道干嘛的

亮面的磨砂质感

和哈蔡特合影,两个都很漂亮

长度差不多,哈蔡特的头更小点

接下来拆解,卸下两颗螺丝就能拆开保养

结构很简单

有油,用不着加了

好了,谢谢观看

网友:
高价货来袭

网友:
原来这样结构,精度高齿轮

网友:
没拆过这么贵的

网友(2024-11-04):
做工确实不错 我有一个静音的

网友:
不懂就问 之前买了一个廉价的棘轮扳手 感觉那个中心轴与外壳缝隙过大 摇摇晃晃的,好奇的是棘轮扳手内部结构都差不多,那个轴与外壳都是直接摩擦 时间长了 容易磨损外壳 为什么不能加两个轴圈啊

网友:
价格越贵的越舍不得用,常用的还是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