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东成20v电池组电芯均衡的困惑(附东成2A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03-23):
在我拆解20v2.0Ah电池的时候想到能否通过改装DC线实现便携小体积充电。随后在淘宝看了一圈发现,东成的电芯均衡是充电器和电芯保护板共同实现的。这让我觉得自己的愿望可能要落空了。随后我拆解了充电器,并在充电时对三个触点进行了测量,结果如图。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中间白线对黑线有3.25v的电压,但是没有电流输入,说明这是电池保护板上的电压,那这样是如何实现充电器和电池保护板协同均衡的效果呢?
本人非电子类专业,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均衡都是在保护板上,基本没见过在充电器里面,除非是B6那种平衡充

网友:
大艺A6保护板上没有放电MOS管,正负极直连放电

网友:
声音电动工具电池保护板都没有均衡功能。
想要均衡只有自己单独接线做个平衡头,外接平衡充,或者用一个充电器单独充。

网友:
原厂带均衡的充电器很少,东成这脚很有可能温敏电阻,在电池上测一下和正负极的电阻值,一般10K或20K,你想用DC充电直怼正负就行了,就是别过充了,很多21VDC充电器多是超过21V的。

网友:
很多21VDC充电器多是超过21V的。

网友A:
买个带限流光耦式的24伏电源改一下

网友:
笔记本电源电压20伏挺合适,只是大多数电流大,个头也不小

网友:
到现在为止,我只发现了大艺款有一种保护板是带均衡的(见图片),其余的电动工具电池系统都是不带均衡的,各组电芯的均衡是靠选用好的电芯来解决的,不要企图在它们的充电器或保护板上找均衡电路了,徒劳的,把精力用在有用的地方吧。
如果发现自己的电池均衡性不好,又不想换电芯,可以在电池里附加一块均衡板来解决,要看电池壳里边有没有空余空间了。

网友B:
铁锚21V充电器平衡单独充,电池里面啥也没有,类似于B6,关键是二手鱼价格很美丽

网友C:
进口大牌电动工具没有哪家做电池均衡,保证电芯一致性才是关键。工具电池的大电流充、放电应用场合,几十、百来毫安的均衡起不了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口大牌电动工具没有哪家做电池均衡,保证电芯一致性才是关键。工具电池的大电流充、放电应用场合,几十、 ...

实际最关键的是大电流下,如果电芯明显不均衡了,说明实际使用中寿命已经终结了,即使均衡了也没啥意义,因为可用容量已经大打折扣了,而轻微的不均衡不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在电池保护版上带均衡,充电器只负责电压输出+温控识别,看东成和大有威克士等现在的保护版这么简单,应该都不带均衡的了。选择同一内阻的电芯更加重要,权当参考。

网友:
没均衡的,进口大牌的都没有均衡,电芯质量好就是好电池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网友:
我有块东成20V电池,没有充电器;另外有一台21V的小品牌手电钻,带充电器,测了下充电器输出电压有23V,不知道充东成电池有多大影响?

网友:
很少看到带均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锚21V充电器平衡单独充,电池里面啥也没有,类似于B6,关键是二手鱼价格很美丽 ...

到时候收个铁锚充电器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带限流光耦式的24伏电源改一下

直接买个20V PD诱骗模块搭配手机充电器不就好了,我是这样打算的,用诱骗器+取电器+DC公母头,又能取电又能充电,不知道威克士的能不能直接接正负极充电

网友:
电池不行的话均衡也没用,所以要买大牌原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