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0W LED节能灯拆解

楼主(2024-03-23):
垃圾桶捡的两只30W LED灯,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没有牌子的30W LED灯

外壳用起子一撬就开了

抽出灯芯

灯管外壳是玻璃管,LED灯条是贴在铝基板上的

驱动板,芯片是BP2866G

典型应用电路

经检查驱动输出310V正常,故障原因都是部分灯珠损坏所致。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捡来的

网友:
灯板没有可靠散热,注定短命

网友:
这是用以前的库存节能灯外壳做的,节省了开模成本啊,厂家会精打细算

网友:
家里用的LED灯,坏十几个了,就一个小夜灯不是灯珠坏,其它的全是灯珠烧了,

网友:
那么多蚊子?容易短路?

网友:
肯定非常亮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的,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基本上都是散热不良导致老化坏,也可以说是灯珠承受了太大功率,现在都按照标称值去做,甚至超过一倍功率,散热不好就不耐用

网友:
里面居然这么多虫子

网友:
散热不行啊

网友:
现在老实用T8经济合算

网友:
这种LED灯我感觉太刺眼了,外面有个柔光罩好点

网友:
做工还不错,可以拆LED用

网友:
有驱动这个不错,散热有铝板,可热还是闷在里面,寿命堪忧

网友:
驱动输出板损坏的不多

网友:
LED现在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