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大神指点下,PSLC 开不过海力士H27Q2TC8CEB9R,Download MPISP Fail

楼主(2024-03-23):
原本1年前搞2T 死活开不出,(原因是128DIE )现在想弄PSLC 1T   开卡卡在Download MPISP Fail (36)/(05)

求大神指点下

颗粒

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EB9R
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EB9R=AD,3E,16,AB,46,4A,2,08,10,0,4012,4096,2,9,5,256,2,16,1664,3,88,8F,27,30,4,0C,46,0,0,2,1,52,51,0,BF,BE,1,0,0,40,88,88,88,88,12,1F,88,88,77,77,77,77,82,0,〗,,

是否需要修改那个位置的数值!!!!

网友:
可能就不支持吧,,或者先清空一下再试试,,闪存频率直接降到50。反正四个l06b开2t必须得把频率降到50,,否则好多硬盘盒带不动。降到50功耗就非常低了跟普通盘一样。

网友:
超DIE的用老版本试试,N版及以前的看看。其实我认为现代的MLC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支持4楼,楼主板子看着还是不错的,用老一点的版本试试吧,新版对多die支持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