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用铁锅做一把锋利小刀,结果。。。。。。

楼主(2024-03-23):
本想用铁锅做一把锋利小刀。

谁知道随便一摆弄,就断了。缺乏韧性。

简直和 张某菜刀一样,禁不起轻轻一拍大蒜。

还有什么钢铁适合做一把锋利小刀的吗?

网友:
开局一张图,其它全靠编...

--------------------------------

网友A:
用钢锯,做出来肯定锋利。你这铁锅是铸铁的,脆性很大。

网友:
材料就没有选好

网友:
可以把铁锅熔了然后锻打去除杂质就是一块好钢,做出来的刀也是杠杠的

网友:
铁锅做刀,脑路清奇

网友:
铁锅根本不是做刀的料。熟铁锅没钢性,生铁锅太脆。做刀应该选用锯条。最好是工业锯条。

网友B:
炮弹壳是做刀的好材料,听说过金门菜刀吗?很有名的,都是用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的炮弹弹片做的。去过生产炮弹的工厂,车炮弹时材料非常硬,很难车,车刀吱吱作响。问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么硬的材料做炮弹,他们说,炮弹的硬度高才能击穿厚的钢板,所以必须要硬的材料。

网友:
轴承锻打,   汽车弹簧钢板,   高速锯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炮弹壳是做刀的好材料,听说过金门菜刀吗?很有名的,都是用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的炮弹弹片做的。去过生产炮弹 ...

要穿透得弹头硬吧,弹壳硬是为了产生更多坚硬碎片,要是铜的杀伤力就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穿透得弹头硬吧,弹壳硬是为了产生更多坚硬碎片,要是铜的杀伤力就差很多 ...

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金门就是拿解放军打过去的东西做菜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钢锯,做出来肯定锋利。你这铁锅是铸铁的,脆性很大。

试过钢锯,还是不锋利。可能是一般的钢锯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钢锯,还是不锋利。可能是一般的钢锯不好。

又不是祖传的刀匠,又没有技术和设备,也没有合适的材料,个人不可能做出锋利的小刀的,别做徒劳无益的虚功了,买着用吧。瑞士小刀就很锋利,有的也不贵。还有可以考虑陶瓷刀,前些年我在日本买了一般把京瓷的陶瓷厨刀,非常锋利,只是贵了点,花了六千多日元。现在国产的陶瓷刀也很多了,很便宜,可以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祖传的刀匠,又没有技术和设备,也没有合适的材料,个人不可能做出锋利的小刀的,别做徒劳无益的虚 ...

谢谢大佬!

买了很多把小刀。

只是无聊做刀玩。

网友:
铁锅做刀?还不如用菜刀做呢哪怕锅铲也比铁锅材质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买了很多把小刀。

做刀要有辅助的工具才容易做得好,觉得定角磨刀器是必备的,现在有不少商品可选,但普遍较贵也不太好用,自己按需做的比较理想。下图是我做的,刀子定位夹紧比较方便,用数字倾斜仪校准光杆的角度来确定磨刀的角度。磨普通刀调到20度,木工的手电刨刀片40度,都涵盖了,角度还可以往两端延伸一些。磨片现在采用的是7X17厘米的金刚石磨片,400目的,以后还可以换1000目以上的用于精磨,可以磨得更锋利。金刚石磨片拼多多卖的很便宜,不到10元一片。这个很适合没技术的也能磨出不错的刀来。

网友:
铁锅是生铁,没韧性

网友:
你用钢丝绳做一把肯定好用。

网友:
2楼说得没错,用锯片的钢好

网友:
闲鱼 搜索阳江产的碳钢刀,10元左右就有 ,一样用,想DIY就找汽车弹簧钢板,自己切割 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