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利浦时钟收音机AJ3270D收音机无声

楼主(2024-03-24):
这次发的是求助贴,这次淘宝失败了,测试收音无声,但是搜索能停,拆开一看全是贴片,没发修了,最后发现一个芯片烧坏了,把字烧没了,谁知道这个八脚芯片的准确型号请告诉我一下,谢谢,有图纸最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
估计是个功放芯片

网友:
看是不是8002B。对照图纸跑一下线路。

网友:
上面已经印了型号了,上网搜搜看,图片放大也看不清

网友:
这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单声道,看看是不是2822

网友:
要这样复杂吗

网友A:
家里有一个好像是一样的机器,这两天回去拆开看一下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一个好像是一样的机器,这两天回去拆开看一下芯片型号。

8871或者9871

楼主:
看不清楚,烧个坑,应该是单声道功放芯片什么71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清楚,烧个坑,应该是单声道功放芯片什么71

应该是楼上说的8871。

网友:
这个只能跑下路看看

网友:
收音机能烧这样,少见

多半是功放,其他不可能烧的

找同型号收音机的资料

网友:
功放无疑,跑跑线路,看看引脚功能,应该能分析出来

网友:
功放无疑,跑跑线路,看看引脚功能,对比典型线路,型号应该能分析出来

楼主:
芯片拆下来了,硬拆的,钳子夹碎拿出来的,芯片底部的散热片还焊在主板上了,我说这么费劲!直接飞线了,网上买了芯片,蒙着买的XPT8871.还在路上

网友:
芯片底板要散热的,不然更容易坏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

应该是你发的型号,我已经买了8871.等到了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单声道的功放IC,可以用LM4871、8002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