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零技术维修之微星A320M PRO-VH plus主板

楼主(2024-03-24):
以前收的板U套装,拿出来用是因为最近帮朋友装了个HP 400 G4 SFF准系统,结果内存兼容有问题,不得已从X299上拆去用
某天晚上正打着文档,突然就掉电关机了,再按开机,无反应
拆开看,12、5、3.3均无短路 电源也是正常
量CPU供电电感,万用表不好,都是0,以为CPU寄了,开盖看看再买个9600测试U
没想到还真是钎焊,原本以为6C12T的才给钎焊,虽说是软钎焊 但也比硅脂强
测试U到货 装上测试 还是不触发 拿掉CPU就能触发
CPU问题?不太可能 正经渠道 又不是赌 那看来主板有问题
梯子 找到点位图和原理图 又在某维修教学讲师处拿到葵花宝典上CPU不触发部分
欲练此功 必先() 我修着玩的 所以不用
逐一排查 查到AJ16无电压 看看原理图怎么产生
MP2143DJ产生 看看工作条件 VIN 5V有 EN 3.3V有 PG无 判断MP2143DJ损坏
购买更换 PG出来了 4.8V 不清楚电压是否过高
排查剩下的电压点 都有了 上电开机
正常触发了 简易DBUG灯过内存后VGA灯不亮
用的以前买的先锋8G 换根三星看看
CPU 内存之间反复跳 测试U坏的?
换以前原配1400
呃 亮机了 1400没坏 我还给它开盖了 幸亏没开坏
再换回测试U 上个国产杂牌 成功亮机 再换回先锋 照旧
我去 这测试U咋还挑内存 一样都是2400的低频 8颗粒

网友A:
修得漂亮,可以试着升级下bios,提高内存兼容性
能否详细说下如何拆下MP2143DJ的过程吗?

网友B:
零技术说的是我这样修不好东西的人,楼主技术牛。

网友C:
说的好像简单,其实做过了就知道,每一步都不容易,楼主牛

网友D:
确实是零技术修复成功啊
我指的是如果没有楼主的技术,修复成功的可能性为零

网友E:
楼主太谦虚了,像我这样真正零技术的,只会干瞪眼,让电脑城老板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得漂亮,可以试着升级下bios,提高内存兼容性
能否详细说下如何拆下MP2143DJ的过程吗? ...

HP的准系统?试过了还是不行
MP2143DJ小K头就行,我没有只能用热风枪了400度2档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技术说的是我这样修不好东西的人,楼主技术牛。

主要是讲师的葵花宝典无脑对电压就行,没学过也不至于毫无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好像简单,其实做过了就知道,每一步都不容易,楼主牛

葵花宝典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零技术修复成功啊
我指的是如果没有楼主的技术,修复成功的可能性为零 ...

写葵花宝典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谦虚了,像我这样真正零技术的,只会干瞪眼,让电脑城老板宰

没有葵花宝典我也只能干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