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604鼠标更换微动开关,极其复杂的内部结构

楼主(2024-03-24):
送到我这维修的鼠标,我测试问题好像并不明显,不管了,换就完事了

这鼠标侧键还挺多

撕下脚垫,开拆

鼠标主板

接下来拆按键

先取下电池仓

本来是想自己写一篇教程,可惜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参考这个帖子拆解的:居然拆出35颗螺丝——罗技G604鼠标拆解+更换微动教程 - 原创分享(新) - Chiphell - 分享与交流用户体验

(省略n个步骤)终于取下按键板了

准备更换上去的微动开关,omRon D2FC-F-K60MN

宣传6000W次寿命
我从十几块钱到上百元的鼠标都用过,还没有真正把按键用坏的
现在自用的罗技G304顶部指示灯坏了,但并不影响使用,过保没得修,干脆不管了

轻松换好

装回(过程略)
三十多个螺丝刚刚好,没多也没少

贴上新脚垫,维修完毕。
工钱入账,打包发货

网友:
微动没用坏是频率不够高,打LOL这种,我G302用坏两次微动,第一次免费续杯了,第二次刚好过质保,自己换了。

网友:
感觉就是个平均水平啊,谈不上极其复杂

网友:
经典啊,用料可以

网友:
罗技产品就是不错!

网友:
高端货   不错  技术厉害

网友:
我的也是左键连击,左右调换糊隆了些时日,最近右键得按好几下才成,照过去修法撬开微动打磨触点~结果这个微动越刮触点越糟糕~原来它的所谓触点是一层灰色膜(银镀层?),刮掉就不行了,无奈换一个电饭锅上拆的微动,现在能用了,只是左右按动声音不同,力度也不同~继续糊隆~~~

网友:
罗技鼠标的结构应该是最复杂的吧?

网友:
做工很精细啊

网友:
604是我拆修过最复杂的鼠标,没有之一

网友:
居然拆出35颗螺丝,要不要这么夸张?

网友:
这个罗技做工漂亮

网友:
确实有点复杂。

网友:
就是,好复杂哟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做工不错,物料扎实。楼主挺认真的!!!

网友:
b不知道设计这么复杂干啥

网友:
高端的鼠标都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