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CPU频率才提高0.2Ghz,功耗竟然上升10瓦,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24-03-24):
2.5Ghz时,功耗为15瓦,

2.7Ghz时,为何功耗就上升到25瓦了呢

网友A:
以前电脑可以超频的年代,提高那么一点点然而发热功率都成倍增加,也是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电脑可以超频的年代,提高那么一点点然而发热功率都成倍增加,也是挺正常的。 ...

几乎没有算力的提升,只是提升了0.2/2.5=8%的频率,
功耗为何提升了10/15=66.7%

网友:
不是按比例算的

网友B:
不是这样理解的,笔记本cpu可以配置tpd是为了省电,睿频也只是短时间的峰值速度,楼主这里发的图,表明当前配置的tpd是15瓦,2.5G,当达到15瓦并稳定一段时间后,不见得频率一致稳定在2.5G,可能会降频,毕竟用户不会一直盯着看频率和功耗的实时情况。下面显示的可配置的功耗和频率表示cpu的最大潜力,如果bios里解锁功耗,cpu以最大效能运行,那么平时会在几百兆到2.7G之间动态调整,功耗达到25瓦才会降频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理解的,笔记本cpu可以配置tpd是为了省电,睿频也只是短时间的峰值速度,楼主这里发的图,表明当前 ...

功耗达到25瓦才会降频降温是什么意思?
电脑不知道自身当前的功耗?

网友C:
如果降低0.2GHz,功耗能大幅降低,那就有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耗达到25瓦才会降频降温是什么意思?
电脑不知道自身当前的功耗?

散热性能限制了cpu潜力发挥, 君不见现在各类游戏本都拿满功耗性能释放做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降低0.2GHz,功耗能大幅降低,那就有意义了

如何把功率锁在较低位置,不要那0.2Gh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性能限制了cpu潜力发挥, 君不见现在各类游戏本都拿满功耗性能释放做卖点 ...

满功耗性能释放做卖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因该正常吧

网友:
里面有分频和倍频

网友(2024-06-10):
电子产品的性能和能耗比都不是线性结构,就像最普通的LED灯,实现50%亮度只要相对30%电流,实现80亮度要相对3100%电流,实现100%亮度基本要相对3200%电流.

网友:
瞬间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