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屏幕偶尔会这样 每次指定了ip地址后重启电脑又变回一个固定的ip地址

楼主(2024-03-24):
每次指定了ip地址后重启电脑又变回一个固定的ip地址,怎么才能设置好?比如设置的192.168.2.33.重启后会变成另外一个192.168.2.45这样

网友:
啥也没有啊

网友:
是说白屏吧,白屏是背光亮,但液晶没加上电压,全部光都透过了,所以白屏.由于是偶尔发生,怀疑驱动板与屏之间的连线接触不好.

网友A:
IP地址的改变与电脑屏幕无关。如果重启后,之前手动设置的IP改变了,通常认为是服务器干预的,尤其是一些行业的工作机,有的还有专门的注册机制。一旦终端注册后,IP就只有管理员才能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地址的改变与电脑屏幕无关。如果重启后,之前手动设置的IP改变了,通常认为是服务器干预的,尤其是一些行 ...

标题写错了。

网友:
万能一招,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去路由器里面设置下地址试试

网友:
有些路由器会随机设置设备的IP地址,一般性都是可以在路由器设置界面绑定IP与MAC

网友:
在路由器后台可以根据MAC指定为固定IP,这样重启后IP地址就不会改变了

网友:
不科学,手动指定永远不会变啊,你这是设置保存不了吗,然后自动获取了吗

网友:
还没好吗  看到这个帖子好久了

网友:
关闭DHCP,手动分配IP,重启后IP地址就不会变化了,但要防止手动设置IP地址相同导致的冲突。

网友:
申请M币清零

网友:
重新装系统

网友:
下一个IP地址切换器,手动改了就马上用切换器改回来

网友:
这个问题与电脑屏幕没有关系,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端口和IP绑定了吧 查一下路由器什么型号 自己查关键词“路由器型号+解除端口和IP绑定”

网友:
暴力方法:写一个设置IP的脚本,这个脚本设置成开机后运行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脑主板电池没电了。一般是2032的纽扣电池,换一下设置就会保存,下次开机不会变了。

网友:
路由器把电脑的MAC地址绑定到固定IP上,在路由器上解除绑定就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