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屏幕花屏

楼主(2024-03-24):
电脑屏幕偶尔出现这种的情况,一周一次的样子,有时候不好说,重启后会好,请问是硬件还是软件原因?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显卡高温?

网友A:
显卡插拔几次试试,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插拔几次试试,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没用,明显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如果独显的话拔下来橡皮擦一擦金手指,摸摸散热烫不烫手换个硅脂,换个显卡驱动程式。
不外乎这几种方法。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可以先重装系统,无法解决的话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显存问题.

网友:
感觉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B:
显卡驱动问题。特别是老显卡上容易出现。

网友:
这个说不好,也有可能显示器问题

网友:
11楼回答正确

网友:
第一眼我还以为是屏幕坏了。看了大家都回复原来不是。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就懂的 怎么处理了。

网友:
出问题时,按一下显示器菜单,看看弹出菜单是否也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问题。特别是老显卡上容易出现。

怎么解决呢?

网友:
1、安装官方的驱动,最好不用工具安装驱动;
2、请在安全方式下安装官方驱动,防止其他加载线程干扰;
3、安装完成后,进入“睡眠”方式,再用键盘、鼠标唤醒,看看是否花屏、死机出现;
4、出现“屏假死”用任务管理器唤醒再测试。

网友:
我认为是显存问题,只要看花屏的纹路没有变化,应该是某组显存有问题

网友:
把显示器接到别的电脑看看,如果显示正常就是你电脑有问题,先排除软件因素(例如驱动等),再考虑硬件因素(GPU、显存等)。
或者借别人的显卡过来用一用,也能判定故障原因。

网友:
显存问题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