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充电宝不充电修复

楼主(2024-03-24):
充电宝不充电修复

朋友的,不充电,看了下接口问题,拆开重新焊接,并且加牢固

充电宝

接口问题

拆开

拆开

插头

修复

修复

网友:
充电接口和输出usb口,经常拔插,最易先坏。

网友A:
没有顺手更换成c口?

网友:
再飞线加焊个C口

网友:
山上的货啊

网友:
友的,不充电,看了下接口问题,拆开重新焊接,并且加牢固

网友:
感觉c口更可靠些。

网友:
顺便加一节沙子电池配重,避免手电透光认为没修好。

网友:
中国制造

网友:
电池看着很山啊

网友:
蓝皮电池,,已经是沙子电池代名词了

网友:
手到病除,好手艺

网友B:
接口都坏成这样了,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顺手更换成c口?

没有配件

网友:
这个充电宝 质量一般般 用的时间太久了 建议更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都坏成这样了,怎么用的?

只是焊点脱了,接口有点变形,调整下重新焊接

楼主:
确实,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种电子垃圾,你修它干什么?,真正的垃圾,TP4366E芯片输出只有5V-1A,超级慢充,感觉像是买东西送的充电宝

网友:
恕我直言这充电宝整体都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