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专家这个GENATA Wi-Fi摄像头怎么用

楼主(2024-03-24):
GENATA插卡球机,型号S936W-4,有一个回复按钮,可以恢复,会说话,灯能亮,手机可以搜索到这个Wi-Fi信号有密码,不知道怎么用,用什么软件连接

网友A:
跟乔安外型一样,试下乔安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乔安外型一样,试下乔安的app

搜索到摄像头Wi-Fi了有密码的

网友B:
300万WiFi插卡球机2.5寸S936W-4 - 桢田—安防通讯
http://genata.net.cn/h-col-246.html

网友C:
GENATA插卡球机,型号S936W-4  都知道是帧田了,去官网下载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乔安外型一样,试下乔安的app

这个是公模,里面啥样的都有

网友:
主要是找对APP,就可以设置使用了。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NATA插卡球机,型号S936W-4  都知道是帧田了,去官网下载软件啊

你帮我看看吧,整不明白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帮我看看吧,整不明白呀!

Danale   应该是这个app

网友:
扫二维码安装A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nale   应该是这个app

找到啦!叫易视云!

网友:
扫描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万WiFi插卡球机2.5寸S936W-4 - 桢田—安防通讯
http://genata.net.cn/h-col-246.html

多谢!看里面用的是易视云软件!我也用易视云成功了!

网友D:
扫码安装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码安装APP

不是扫码!是输id的,插上网线开软件输id就行啦!

网友:
多钱买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啦!叫易视云!

好吧,这个都忘了

网友:
按楼上的下软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