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周末无事 在家瞎改一个动力电池

楼主(2024-03-24):
手边有几节一两块钱的垃圾电池。然后几十块钱买了个电动洗车机,是有刷电机的那种。带了个电池,是五节的。然后混乱的把这五个垃圾电池给混到哪一个动力电池里面?反正垃圾洗车机也不怎么用,垃圾电池也不怎么用,他们就垃圾的在一起吧。

网友A:
吊顶石膏线做的好复杂

网友B:
网线能走的电流够不啊。。。。。。

网友C:
还好是垃圾电池,要是动力电池,就这小小的一芯网线,不得烧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顶石膏线做的好复杂

那是一体的,其实就一条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能走的电流够不啊。。。。。。

你这绝对是AI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是垃圾电池,要是动力电池,就这小小的一芯网线,不得烧红了。

一芯小网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能走的电流够不啊。。。。。。

也就是一个杂牌儿的普通电池。能延长1/3的时间就不错了。闲着也是闲着,焊着玩儿的。

网友:
我同事的是3节电池的 换了亿伟的

网友:
安全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好是垃圾电池,要是动力电池,就这小小的一芯网线,不得烧红了。

长时间工作可能会,不过他这些垃圾电池估计也没那能力
我朋友买过一个这种,连续工作也就7-8分钟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长时间工作可能会,不过他这些垃圾电池估计也没那能力
我朋友买过一个这种,连续工作也就7-8分钟电池就没 ...

我给冲击电批组装了10个镍隔电池,用大概1平方的电线连接,一带负载电线就发热,电线胶皮都化了。还好电池没什么电,否则非着火不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给冲击电批组装了10个镍隔电池,用大概1平方的电线连接,一带负载电线就发热,电线胶皮都化了。还好电 ...

他这个顶多是550电机,工作电流和你那种冲击电批没得比的。

网友:
非动力电池干不了这活,那几块普通电池用不了几次就得废!
一根网线太线,再怎么至少也得用两根!

网友:
这也就是杂牌电池,要是好动力电池,连接网线早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冲击电批组装了10个镍隔电池,用大概1平方的电线连接,一带负载电线就发热,电线胶皮都化了。还好电 ...

冲击批负荷比这个大多了,而且你12V电池电压低电流就得大,楼主这个21V电流没那么大。

网友:
改得不错,好在是小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顶多是550电机,工作电流和你那种冲击电批没得比的。

冲击批100A这个顶多十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