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A550J不开机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4-03-24):
老笔记本了放置时间长了,现在不亮屏插上电源就转,散热风扇不转可以听到硬盘声开机键没作用,长按也不关键不重启,电源指示灯,小键盘,大小写指示灯常亮,按键盘也没用 。换过内存条和BIOS电池。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A:
不想换新,,先刷写官方的BIOS试试,,,可能是提示你要换新了

网友B:
外接显示器看看,
是否有画面出来。

网友C:
'插上电源就转','散热风扇不转',这到底在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换新,,先刷写官方的BIOS试试,,,可能是提示你要换新了

官网是WIN系统下的没找到 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器看看,
是否有画面出来。

试了 不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电源就转','散热风扇不转',这到底在说啥???

插电硬盘就转应该是开机了没有可调电源但是功率插座显示7W功率
但是散热风扇不转 可能是温度没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硬盘就转应该是开机了没有可调电源但是功率插座显示7W功率
但是散热风扇不转 可能是温度没上来? ...

把电池拔了试试???

----------------------------

楼主:
试过了 一样

网友:
内存条用橡皮多搽一下,再试试

网友D:
把电池都抠下来,包括cmos电池和供电电池,短接电池座正负极,放一下电,内存条触点擦擦干净,cpu也拆下来重装一下,再按好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池都抠下来,包括cmos电池和供电电池,短接电池座正负极,放一下电,内存条触点擦擦干净,cpu也拆下来 ...

这几板斧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有独显的机型,
独显芯片容易虚焊,
你这个主板,
应该就是这种毛病。

网友(2025-05-08):
笔记本换内存不行,屏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那只有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