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H27Q2T8CEB9R量产出错DRAM TEST Fail/DRAM Miss Compare

楼主(2024-03-24):
01

01

量产出错,就缓存测试,是线面这张图

02

02

这样的还能修吗?  我查的资料是缓存坏了,不知道有没有大佬能修 我邮寄

网友A:
上配置页面图和板子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配置页面图和板子实物图

实物图是这个   页面图 是什么 不清楚

网友B:
从第二图来看,应该是缓存有问题,可以试试加焊一下缓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第二图来看,应该是缓存有问题,可以试试加焊一下缓存芯片

不会加焊  有什么方便的办法焊接吗  我家里只有烙铁 要不去找修手机的试试 不知道会收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物图是这个   页面图 是什么 不清楚

parameter那一项,看看是不是DRAM那里设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
缓存有问题,重新加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meter那一项,看看是不是DRAM那里设置错误导致的

是的 就是设置错了  容量默认512  应该是256就过了  量产好了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