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手持表入坑过程和一些测试数据

楼主(2024-03-24):
目前手上有1个17年买二手房时查电路买的胜利VC890C+万用表,1个去年买的天宇MF47B指针表、1个LQ9101手持LCR表和1个前几天刚入手的TH2822E手持LCR表。
    这得从去年家里的电压力锅坏开始说起。我家电压力锅一般用来煮各种汤,据老妈反应好几次自动跳档没加热。她也拿去外面叫商家返修,商家说过保可能是里面有蟑螂影响到就推脱退回来了。回来按老妈说的拆开看了,里面电路板还挺干净不是蟑螂的原因。我就问万能的度娘,翻了十几页和看了一些维修视频。大致可能是压力开关坏或者电容失效导致。压力开关没有压力表没办法测试,经常跳档也没办法测试。网上一些维修视频用指针万用表判断电解电容好坏,家里没有指针表没法测。但是刚好有比电路板上容量大些耐压高些的电解电容,于是乎不管是不是电解电容的问题直接把板上2个电解电容换上。结果瞎猫碰上死耗子,给我整好了。
    修好电压力锅后就在想还是要整一个指针表才行,需要的时候才有点用。 于是乎网上各种看资料,发现MF47B功能还挺多,挺适合我用的,那就买吧。到手后拿新旧电容做对比,发现换下的电容没鼓包也没坏,指针摆动跟新的区别不是很大。又是各种网上找资料、视频各种学习。后面发现好多人都说测电解电容还是要LCR表比较好判断好坏。本着能省一点是一点,买了一个评价还可以的LQ9101这个DIY的非专业厂家出的LCR表。这个表跟专业LCR表个人理解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各个量程的准确度数据,其它功能这些都还行也挺小巧方便的。
    用这个LCR表测坏的那2个电解电容,还真发现容量变小、ESR比新的大的问题。问题又来了,这个LQ9101商家标称基本准确度“±读数*0.2%”。按使用万用表的经验,一般情况下每个量程的准确度会不一样的,不会所有量程都能达到这个准确度。好奇心又起来了,那么到底这个表每个量程准确度又如何?会不会我买的这块表刚好是偏差比较大的那块?刚开始买了一个人家用高位表标定好的各容值的电容板,各种测试发现跟标定的有些数据偏差还是有点大。又买了一块带标定电阻的基准板回家比对。电阻还好,电容还是有偏差,而且偏差有点大。
    自我分析了下导致这种情况的大致原因可能有2种。1、买的DIY表误差大;2、跟基准板标定数据时的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有关,标定的状态不一定是我后面测的状态。纠结要不要买一块大家口碑好的商品LCR表来比对一下。
    终于在前几天下定决心买了TH2822E这块LCR表。昨晚比较有空就同时用LQ9101和TH2822E测量那2块基准板做了横向对比,并用表格记录。

用来比对的2个基准板

横向测试数据
20240325更正已发现的2个错别字“两层”为“量程”。

网友:
很精细,赞一个

网友A:
所以表多了,人就不准了

LQ9101素质还是很牛逼的,电解电容测试结果相差一点,就原谅他们吧

网友B:
LQ9101是真不错。真的让专业厂家的高价手持表汗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Q9101是真不错。真的让专业厂家的高价手持表汗颜

没买TH2822E之前一直有疑问。昨晚做这个横向对比后发现还真的不错。

网友C:
感觉两表的测量数字很接近啊。

网友D:
这下死心了,两LCR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下死心了,两LCR很接近

是的。考虑把商品LCR表出掉,用起来没有LQ9101那么方便,各种参数需要经常切换才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表多了,人就不准了

LQ9101素质还是很牛逼的,电解电容测试结果相差一点,就原谅他们吧 ...

确实人不准了。那点误差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两表的测量数字很接近啊。

嗯,不再为这事折腾了。现在对500多的这块表很满意

网友E:
我也想搞快基准 哪里有卖

网友:
和电容赶上了吗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学电子技术的,如果不是,那么你的探索实践精神真的很让人佩服,由衷的为你点赞!

“这个表跟专业LCR表个人理解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各个两层的准确度数据”     楼主这句话没看明白

巧得很,9101我用过,同恵2822D我也用过(没用过22E),还有那块黄色的基准板我也有(这块板遗憾的是没有D值有时候测电容副参数更重要),9101是不错,看过网上很多帖子主参数阻值、电容容量都挺准,但是网上和知名品牌的对比测试中测电容发现D值似乎差点,但是看你的测试数据9101 测的D值与同恵2822也算接近,这也可能是有的好点有的差点,赶上哪一台的问题。
2822D用过两天,各方面都不错,唯独每次开机各个频点都要开短路清零实在麻烦。
手持电桥据说茂迪的4080挺好,可是网上相关介绍文章太少,不了解。

网友G:
6位有效数字的电解电容,简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搞快基准 哪里有卖

海鲜市场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学电子技术的,如果不是,那么你的探索实践精神真的很让人佩服,由衷的为你点赞!

“这个 ...

可能说的 量程 吧

清零这个,其实可以理解每次夹具参数都不一样。 其实粗略测量不清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学电子技术的,如果不是,那么你的探索实践精神真的很让人佩服,由衷的为你点赞!

“这个 ...

打错字了,“两层”应为“量程”。
你说的没错,做检修的时候往往副参数的D值比主参数容量还重要。商品表易用程度确实赶不上那块DIY地表,DIY表主要看的那些参数一个屏幕都能显示,商品表要一直切换很麻烦。虽然9101不用每次都做清零,但是我还是习惯每次开机都做一下清零。还有我发现测量电容一定要确保完全放电,不然测量的数值会偏差比较大。
茂迪这个倒是没了解。玩这些表花了太多时间。人到中年,感觉时间成本很高。我手上一些DIY的小玩意,零配件买回来硬是没时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6位有效数字的电解电容,简直了

商家写上的标定数值,是否真6位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说的 量程 吧

清零这个,其实可以理解每次夹具参数都不一样。 其实粗略测量不清也可。 ...

是的。打错字了,确实是量程二字。虽然那个9101不用每次都清零,我还是习惯每次使用前清零的。

网友:
6位 的电解电容,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