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ass]请问一个t12奇怪的感应电问题

楼主(2024-03-24):
手里有个奇怪的b2烙铁头,在其他所有头都测不到感应电的时候,电笔显示在33v的档位

然后当我的手触碰烙铁头外壳的时候感应电又没了,但是我其他的烙铁头不需要我人体触碰,也没有感应电,手柄是3线直接1m接了品字插头的地线的

手柄也拆开看了,这个b2的外壳和插片接触也没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头有感应电啊?

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不用手接触烙铁外壳也消除这个头的感应电呢?

-----------------------------------------------------------

综合了回复,这个头的问题应该是孤例了,也找不到解决方法,那就算了,是个国产二手头,买别的东西送的,
说不定淘汰原因就是感应电消除不了,也不经常用这个b2头,一般都用国产k头和bc3头

网友:
烙铁头内部绝缘电阻减小了或是内芯与外壳形成了电容。

网友:
看来是这只有漏电问题

网友:
烙铁外壳接地了吗?

网友:
今天用T12焊接C245自制手柄航空插头的时候漏保跳闸了,真是奇葩遭遇

网友:
感觉是接地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