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富勒M65无线鼠标拆解

楼主(2024-03-24):
2017年买的,红光,滚轮中间包的一圈橡胶,手感还过得去,带独立电源开关,不过比较费电,天天用一节5号电池基本上就3个月就不行了

主控和无线是独立的两颗牛屎,没啥好说的,光感组件8脚,上面写的好像是PAW3805DB-TJ3T/L6492M32CN
换过左键和中键微动,请无视渣渣焊工

话说这玩意如果想改充电咋个整???

网友:
没必要改充电,大不了用镍氢电池

网友A:
还是买蓝牙鼠标比较划算,无线鼠标的接收器容易丢,而且难配

网友:
我的是U79的键鼠套装,换电池要拆鼠标上盖,接收器收纳槽也在内部,不容易丢失,就是过年在家鼠标摔了,上下盖的卡扣断了,已经给服务10年了,还很给力

网友:
2017年的无线鼠标,,

网友B:
同款鼠标,不过我是键鼠套装。后来大概老爹装反电池给烧了,貌似那个5脚电源芯片烧毁,找遍全网不得,拆件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蓝牙鼠标比较划算,无线鼠标的接收器容易丢,而且难配

要就是插在电脑上,要就是插在鼠标肚子里,咋可能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鼠标,不过我是键鼠套装。后来大概老爹装反电池给烧了,貌似那个5脚电源芯片烧毁,找遍全网不得,拆件 ...

这玩意装反应该没事啊,电池负极应该接触不到座子里的正极端才对...

网友C:
不会吧,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鼠标,5号电池差不多可以用一年,只要滚轮不灵了,换了编码器也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鼠标,5号电池差不多可以用一年,只要滚轮不灵了,换了编码器也不管用。 ...

反正我这个一节电池也就用三个月,如果用便宜的电池一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
这用料和做工不如买个二手大牌子的

网友(2025-04-22):
之前的一个国内较大品牌的,一节电池也就1个月

网友: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可惜坏了,不能移动,换了编码器也不管,直接扔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