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拆电信的特艺TGCT-320E光猫,搜这个型号网上还没任何资料

楼主(2024-03-24):
新装的电信宽带,用的光猫是特艺TGCT-320E光猫,搜这个型号网上还没任何资料

拆开看看里面做工怎样,是什么芯片
散热器有两个腿焊到主板上,主控是博通BCM68782,无线芯片是BCM43217

网友:
BCM的,没得玩...

-------------------------

网友:
EPON用户是不是较少,,,,大部分是GPON

网友A:
无线不错,有功放还是FEM芯片。
同频不用同种颜色的馈线,和其他路由器的不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很少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不错,有功放还是FEM芯片。
同频不用同种颜色的馈线,和其他路由器的不一样。 ...

FEM功放芯片是指那两个8525D是吗?搜了下好像是5G的功放芯片 https://www.kxcomtech.com/En/Product/CD-LINE/464.html
那两个2.4G天线上的标着SP7的6脚芯片不知道是啥?

网友B:
新猫就拆了

特艺是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猫就拆了

特艺是哪的?

是的2024年产的新猫,特艺是北京的一个牌子

网友:
现在的猫差不多把路由的事干完了

网友:
我也是这款光猫。谢谢拆解

网友:
千兆还是万兆的呢

网友:
wifi5不是WiFi6

网友(2024-04-29):
新装电信宽带,用的就是这款光猫,绑定网关还没搞定

网友:
博通方案还是会热吧

网友(2024-11-27):
博通:我热你们都知道,但我更耗电,这点你们都不知道吧

网友(2025-01-04):
火炉通芯片,兄弟,有他冬天不会冷,夏天必须开空调

网友:
但凡用到博通的芯片的做工就不会差

网友:
但凡用到博通的芯片,没有不说热的

网友:
但凡用到博通芯片的,与苹果手机简直是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