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若松迷你暴力吹尘器(风扇)开箱/拆解/评测,以及问题改进

楼主(2024-03-24):
想撸个吹尘器,用来清除一些粉尘和树叶小石子之类的东西,主要用在汽车前档风玻璃前的杂尘树叶之类的杂物清除。于是马宝转悠一圈发现这款卖的比较火,同类的比较多,主要看上体积小巧功率100w,标价200左右(有50w的价格稍便宜一些)。于是比较后撸了100w款,各种抵扣后150左右到手。

有个大额连签红包抵了16,淘金币抵了20

淘客再返5块(我的号没有高佣金,有高佣的估计能返10块以上)

介绍吹的挺厉害的,比吹尘器看着还厉害

两个功率,估计电机都一样就是固件里限制了一下功率。

几天后到货,一个大盒子,一看这款式应该是作坊产或着贴牌货。

还有本说明书

但是某页里面有错别字,不看还好,一看保证把你说明的乱七八糟的更不明白了。

一个主机,几个配件,一条线

面条充电线

主机比较小巧,手感舒适,就看上了个头小

反面,做工看着尚可,不算精致也不算粗糙。

这个有定速和无极调速

后面的防护风罩

出风(进风)口, 两边的柱子是延长管的固定。

型号和底部散热孔

电池就在这里,还有个type-c口,但是这个c口太靠里了,壳子又很厚,导致充电时插头插不到位发热,后面会改进。

两个按钮,上面长按切换吹 吸。下面电源开关和档位调整,长按开机,15s内短按切换定速档位(只三个低档位,高速档位没有,只能按扳机键提高转速),15s后短按直接关机。
长按开机后默认无极调速档,最下面的指示灯闪烁,此时电机不转,按压扳机后无极调速。再按电源键一下就是定速1挡,然后2挡 3挡 关机。

2挡

3挡,定速时保持定速状态,按压扳机会在此档速度基础上增加转速直到最高档6档,松手回到当前档位。

应对一些小空间用的延长桶,延长后风量减小。

延长桶2,更小空间使用,例如吹一些缝隙里的杂尘,但是风量会更小。

吸尘组件

内部固定槽,和枪头两面的柱子卡接在一起,但是卡的很松,几乎没啥固定力道。

内部有个滤网,这个玩意儿吸尘功能非常鸡肋,还不如不要降低点儿售价。

连接后,后面会测试吸尘功能。

下面拆开,反面有俩螺丝,手柄部位靠固定套固定,手柄底部有卡子,直接撸下来就行。

要撬就都是撬痕,直接撸 卡子会没入其中

拽下来后

补一张反面的图

可以看到充电口和底盖边缘塑料有间距,且塑料也较厚,导致充电头插不到位,于是接触不良接口发热。

拆开后

塑料件质量还算不错,按键是壳子开槽,没有做软化处理,因此手感偏硬,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两面都没做软化或者薄化处理

于是自己用小刀在弯曲部位刻几到浅槽,这样手感就好多了。

电机和主板

屁股上的防护风罩和导风罩

两个连在一起

锥形导风罩使进风空气沿着锥形罩方向向四周扇叶导入

避免中心部位有空气进入和电机扇叶中心碰撞摩擦,因此能提高进风效率,但是会降低倒转时吸风效率,所以会影响吸尘效果。

采用 深圳新志通电子 12万转低压无刷电机

铝合金扇叶,属于涵道式无刷电机

出口(倒转时吸气)部位也有导风罩,使出风沿锥形导风罩流动,使气流更加集中有聚焦作用增大风压,但是也同样会降低吸风效率。

两半组成,内部走线。

用的3相无感无刷电机,6槽星型接法,四周导风鳍一定角度排列,使出风为旋转风,增加出风力道使气流更加集中。

内转子结构

扳机

主板全貌

使用无接触的线性霍尔传感器,类似于电动车转把调速器,没有磨损的问题。

关于各种霍尔传感器的详细介绍: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3689-1-1.html

扳机

内部放弹簧

限位

按钮和指示灯部分

采用外部电子开关控制整机供电,右侧一颗3.3v ldo sot 89封装(同1117),stc 8H1K24 MCU作为主控。

ET1117 LDO资料

单片机基本信息,封装不同但参数相同

因为使用6颗nmos需要自举驱动,所以用了一颗3相桥驱动

EG2134三相桥驱动资料

单桥臂典型原理

三相桥mos管,右侧是热敏电阻,用了监测板子发热,无论哪里导致过热(mos或电池)就会进入过热保护禁止输出(实测过热后转动1s就强制停止)

mos资料

充电部分,充电ic采用2s升压boost拓扑

5v输入,2s升压输出,支持输入电流自适应功能,要达到最高充电功率实测需要输入电压5.4v左右(包含线损),这个电压一般充电头都会低于,所以实际充电功率会小于最大值。支持自动平衡功能,充电时检测2串电压,哪个电压高就会停充,利用平衡线单独给另一串充电(实际上就是用了个图腾柱驱动)

CS5086E

第三个问题,cc引脚没有下拉电阻,这样c to c 无法充电,板子和壳子公差的问题导致c口太靠里,充电线插不到位,这里两个问题一块解决。

先风枪加热座子往后拉1mm

这样就和壳子底部边缘基本没有缝隙了,充电线就能插到位了,充电就不会接触不良了。

再飞线加两颗5.1k下拉电阻,解决c to c 线不能充电问题。

用了两颗东磁3000mah动力锂电池,最大10c浪涌放电,持续20a(7c),这两颗电池应对100w 13.5a 的电流压力还是很大的 ,3000mah电池至少需要5c以上放电能力。

拆完开始装,先装壳子反面,这样就能看清扳机这面的安置情况了。

装好后测试充电电流,快满电时8.4w左右,看意思最高也就10w,还需要充电头有线补输出电压还要较高,要不充电功率更小。电池端最高也就0.5c充电,和手册差不多。没电到满电最少需要2个多小时

下面吹秤测试视频,满电实测最高风压110克,比宣传的要低一些,不过对于这个小东西已经很强了

吹水测试,好家伙一片狼藉啊

吸尘模式,就几个纸片,吸进去没几片直接没了动静,由于结构上的设计就不适用于吸尘模式,这个吸尘模式非常的鸡肋等效于无。还不如不要这个功能,勉强抽个食品袋啥的还能凑合。

如果量化起来看,吸风力道也就吹风的10分之1。所以这玩意不能当吸尘器来用,虽然功率也100w了,但是前面提到导风罩的原因导致它作为吸尘器来用效率极低。并不是卖家所说的毛刷漏风的原因,哪个毛刷不漏风啊

总结:作为吹尘器来用,效率较高,体积非常小巧,这个体积里功率和吹力算前排的产品了,应对一般维修 diy 生活吹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风压基本上能等效几个压的空压机气 '枪了,吹个汽车前档树叶灰尘小石子,阳台窗户滑动缝隙灰尘比吸尘器效率高多了,这个压力吹车上刚落下没结冰的雪问题也是不大的,实测力道有后坐感,比2500w大功率吹风机的风力要大。由于2s 100w 大功率放电,最高功率也就10分钟歇菜,不适合长期使用,只适合间隙性应用。

网友A:
东西不错,测试改进后更完美

网友B:
用不了几次,电池就得自己DIY了

网友C:
就是个大风力吹风机啊,至于吸尘器的功能就算没有吧
过年期间打扫卫生买了台奥突斯的15L空压机,1650W的功率,那吹风杠杠的,还能连气钉枪做些diy

网友D:
这么小体积吹风机功率100w,惊奇!

网友E:
还挺贵,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吸尘器吧

网友:
看着体积不大啊

网友F:
谢谢大婶分享!原理讲解得透透的,有无刷电机吸尘器的坛友有福了,原理基本差不多,只是这个是吹,那个是吸,

网友G:
看样子实用性不强呀。

网友:
多钱?有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测试改进后更完美

嗯用来吹尘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几次,电池就得自己DIY了

嗯估计电池坏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大风力吹风机啊,至于吸尘器的功能就算没有吧
过年期间打扫卫生买了台奥突斯的15L空压机,165 ...

吸尘功能等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体积吹风机功率100w,惊奇!

主要有高速强制风冷,要没扇叶散热1分钟就得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挺贵,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吸尘器吧

价格不算便宜,性价比不高~

楼主:
嗯 就看上了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婶分享!原理讲解得透透的,有无刷电机吸尘器的坛友有福了,原理基本差不多,只是这个 ...

哈哈 谢谢支持,原理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实用性不强呀。

吸尘不行,用来吹尘完全没有问题风力强劲~

楼主:
难道你没看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