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华硕DVD刻录光驱 SDR-08B1-UA/H·L GP75N

楼主(2024-03-24):
不读碟了  ,立马安排

正面

背面信息

壳子打开

打开盖板

USB接口

光头组件

光头正面

由于没有同型号的替换   这只能就此作罢

网友:
光学存储败给半导体了

网友:
光学存储设备麻烦,,先锋和三星的设备好用些

网友:
感觉这种笔记本款的容易不读碟。看电路真简单啊。

网友:
现在都不用光驱了

网友:
擦擦光头行不行?

网友:
先锋蓝光刻录机也不是一样,不读碟了,平时很少用都全部坏掉了。还找不到人修理了。

网友:
笔电的爱坏 可能空间小 散热不好,台机的就很抗造

网友:
没有多少年,光驱已经都看不到了。

网友:
成了电子垃圾了

网友A:
试试擦下光头,是否灰尘引起的?再不行试调下光头功率,看能救活不?

网友:
如果是光头坏了基本上修不好了

网友B:
USB接口,需要另外加电源吗?

网友:
就算有光头换,也修不好,这个需要光具座配合软件调整定位,不是简单换件就能搞定的。其实就用笔记本光驱加易驱线就能实现相同功能

网友:
现在都不用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擦下光头,是否灰尘引起的?再不行试调下光头功率,看能救活不?

请问光头功率调节 在哪里调?好像没有看到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需要另外加电源吗?

不需要的

网友:
比我手上的光驱还要简单

网友:
华硕的台式机光驱极差,往往用不了2年就挂,这种USB光驱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