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大神们,推荐好用的木门开孔器

楼主(2024-03-24):
大神们,推荐好用的木门开孔器,谢谢!

网友:
木材开孔器都差不多吧,无非就是材质耐不耐用而已,如果家用的那么几块钱一支的都可以用来传世了,如果用来干活的那就直接买最贵的就是了。

网友:
不懂就选品牌吧,选大牌总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