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夏普2088组合小音箱遥控器如何拆卸

楼主(2024-03-24):
夏普xl-2088组合小音箱的遥控器如何拆? 没有找到螺丝,从边也撬不开,做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强光手电照,应该能看到卡扣或螺丝柱

网友:
有问题了吗?拆是从封撬,一般都会有撬痕!没问题最好不要拆,撬痕难看,最好不要为了拆机而撬

网友:
正面贴膜下面是否有螺丝一般都是侧面卡扣的

网友:
电池盖下面看看结构,多数是卡口的

网友:
把上面一层皮揭了,下面肯定有螺丝。或者用磁铁试探一下。

网友:
这种多半是卡扣,小心还是可以无损开开的

网友:
通常是电池接触不好吧!按键问题拆开也不好处理!

网友:
日本货喜欢用卡扣吧

网友:
现在遥控器 卡扣用的多,用螺丝固定的少了。找小撬棍或者螺丝刀 试试。遥控器打不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毛巾包上 卡卡一屯打

网友:
多半是卡扣,只能撬

网友:
面板貼紙下面可能有螺絲

楼主:
难道没有一个人拆过这个遥控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