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路由器密码忘记如何恢复?

楼主(2024-03-24):
一个所谓的“工业智能无线网关”,实际就是个三无4G路由器
现在需要更改设置,但是密码忘记了,
进入控制台看看是个OPENWRT系统,用捅RESET按钮恢复出厂设置的方式无效
按网上说的,用串口登录进去好像也不行,试了试telnet也没反应
请教各位大师这有什么方式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的?

主控是MT7628

登录界面写的OPWENWRT,而且IP被改成了192.168.1.1:8080,默认用户名也变成了user

telnet去连接没反应

从串口进去看看,是个openwrt 4.14.221系统

走到这里就不走了,输入信息也没反应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这种情况还能怎样恢复出厂设置呢?

网友:
无法重置密码的设备???

是不是按法不同,,

长按5S以上试试

网友:
联系设备厂家,肯定能回复出厂。看着有按钮,不是恢复出厂用的???

网友:
按半分钟试试。我家光猫,按五秒只清除用户的各种设置,按半分钟才恢复出厂设置。
考虑拆闪存刷breed,然后刷第三方固件,大不了不用4G模块,只用路由器功能。

网友:
头一次见用2200uF滤波电容的路由器

网友:
长按都不行,那就不要玩了。

网友:
看看高手怎么弄

网友:
拆flash备份固件
刷个breed
看breed能否把备份的固件写回去
如果能,breed应该可以恢复出厂

网友:
高级货,恢复出厂设置也比较高级

网友:
为什么要执着于厂家的ROM ,, MT7628 可以刷官方openwrt .

网友:
找一下怎么恢复出厂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