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F卡,32G扩容到128G,找了两天没有找到改回的办法

楼主(2024-03-24):
TF卡,32G扩容到128G,找了两天没有找到改回的办法

坛子里“”“数码值得购”里推的里面的,号称棒子国的那个,宝上联系说保证正品,当然最后这个店应该是被宝官方封了。

这个卡系统显示128G,用H2testw检测,实际只有32G

找了一大圈,没有真正的办法改回真实容量

只有一个变通的办法,用DG重建分区为32G的。办法,有没有彻底的根本的办法?

有说这种是造假者用量产等工具改了的,要从根本上还原本来面目,只能用量产工具,但是tf卡找不到量产的啊

不确定发那个板块最合适,先发这里吧

网友:
洗洗睡,从来没听说有TF卡量产工具放出来的...

网友:
同样 ,手上有几个8GTF卡扩容到128G 只能用8G,不知道怎么改过来

网友:
直接扔了最可靠

网友:
DG分出来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没办法改回吧

网友:
TF没有量产的,能用就继续

网友:
楼主手气比我好,
我也是买了坛內优惠购推荐的128G TF卡,
实测是 16G 扩容为 128G的,
也是用 DG 分出一个 14.6G的分区,
将就在用,
楼主的扩容卡,
起码还有 30G可用。

网友A:
20几块钱买32g,血亏啊!仅退款能成功吗?我也问了,说正品,但是logo打的SAM SUNG的时候,我就不敢买

网友B:
有些新点的tf卡有放出来量产工具,奈何没有治具也搞不定啊,也有个别方案的,同厂牌的读卡器和tf卡主控可以用量产工具
记得曾经有放出来的软件

网友:
京东自营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新点的tf卡有放出来量产工具,奈何没有治具也搞不定啊,也有个别方案的,同厂牌的读卡器和tf卡主控可以 ...

正解,没有专用工具无法量产

网友:
我也看到了,20几块钱就能买到三星128G evo plus卡,想想就不可能。退款不退货吧

楼主:
回复一下各位热心的坛友,

1、这个卡用DG分了个32G的可用区,但还没敢用

2、查了尽可能的一些网络,大致是没办法彻底真正复原的,

3、造假者真厉害,厂家都没有的办法,它们做到了

4、就没有一个“好人奸细”把厂商的工具放出来吗?不是有很多其他类似的吗?可就是tf卡sd卡没有(估计只有造假者能复原,因为它们有造假工具,那么就也能复原,呼唤大侠“打劫”过来)

5、快递到后,该商家已经变成异常状态了,m宝平台官方表示已发现该店有问题直接给退款了

网友:
还没见到过TF量产工具...如果DG能分出30G能正常使用,就凑合着用呗,总比吃灰强

网友:
这哪敢放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几块钱买32g,血亏啊!仅退款能成功吗?我也问了,说正品,但是logo打的SAM SUNG的时候,我就不敢买 ...

我就是仅退款成功,
就是坛內"数码值得买"推荐的
X宝三星128G 送运费险 26元多,
收到货检测是 16G, 扩容为 128G,
因为有送运费险及七天无理由退货,
所以才下单的,
申请仅退款,
也是测试一下X宝的客服态度,
沒想到X宝的服务态度,
有在提升中,
这应该是受X多多"退款不退货"的影响。

网友:
内存卡是量产不了的,凑合用吧

网友(2024-05-10):
用什么工具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