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变频磁控管

楼主(2024-03-24):
现在的家电设计师,什么东西都弄个变频了,修好了可不容易啊,还能好好修理吗??这个是710变频的磁控管,这里和610的灯丝结构差不多的的,灯丝拆出来了碎成几段了。那个天线帽是粘在粉色陶瓷环上的,容易漏气啊,拆出来的磁铁破了一个。微波出口是六角形的,比普通的管口大了不少,变频的磁控管没有微波输出了显示出来E一一1故障代码。价格贵了点点
这是两种磁控管内部的图片,也许是两个使用时间不同的原因吧!一个用的紫铜较好吧,颜色不同,肉眼可见明显不同。

网友:
据说有不少铜,是真的吗?

网友:
感觉,磁控管本身的原理一样,是否变频那是电源的事情

网友A:
不知道变频有什么意义

网友:
厉害,这也能拆

网友:
实际使用起来怎么样?变频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变频有什么意义

我妄测一下,所谓变频,就是用一堆不怎么值钱的电子元件替代那一坨铝芯变压器。故障率上升,还能卖高价。

网友C:
磁控管内部是真空吗,这个不懂,感觉很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内部是真空吗,这个不懂,感觉很高端

不是。就是热电子发射、谐振、波导,发明这个的人真是个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变频有什么意义

磁控管最大问题是不能调节火力大小,变频就是利用非变压器高压方案的数字主板可以让磁控管间歇工作

网友:
唉!图片看不到,一直转圈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妄测一下,所谓变频,就是用一堆不怎么值钱的电子元件替代那一坨铝芯变压器。故障率上升,还能卖高价。 ...

就像开关电源代替铁心变压器一样

网友:
怎么俺拆的好像没有你这些东西呢,灯丝就一根铜丝绕的圈圈

网友:
第一次看到内部结构

网友:
变频就是没有大的铁芯变压器了,用的是开关电源加间歇通断控制,可以输出较低功率,半负载有点优势,对食物解冻方面比传统的要好

网友:
不懂这个,进来学习

网友:
得到俩磁头

网友:
发明这个腔体的是个天才。搞出这玩意直接就能搞出了雷达了

网友:
牛啊!真正拆开里面还是头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