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做了个“装满”CRC32查找表的U盘

楼主(2024-03-24):
MDK-ARM工程文件下载地址:https://wwp.lanzoul.com/iowzu1shzpmj

使用单片机:STM32F103C8T6
烧录程序后,使用单片机的USB口连接电脑,可以看到文件夹(文件系统是FAT32)

打开文件夹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文件,十六进制数开头的文件名
想查找某个32bit数值(8位16进制数)的CRC值,可以在里面搜索16进制数的前4位
比如,要找0x45674567的CRC值,就点进根目录里面4开头文件夹,然后搜索4567
0x45674567大于0x45674000,小于0x45678000,点击45674000文件查看
和在线工具对比,结果一致

楼主:
可以查CRC32 当然,主要展示了一个概念: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真的有那么多数据在那里,可以实时生成

网友:
这个。。主要是show一下文件系统吧

网友A:
芯片有硬件CRC,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硬件CRC,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这个就是利用芯片里面的硬件CRC产生的CRC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利用芯片里面的硬件CRC产生的CRC数据

产生的这些数据有什么用?

网友B:
高大上的样子,真会玩啊.这个用来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的样子,真会玩啊.这个用来干啥

只是玩玩,暂时还没想到能干啥

网友C:
我比较感兴趣的,写满这CRC32装载的表 要多长时间,这FLAHS 是有的SPI还是SD卡,最少要10分钟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感兴趣的,写满这CRC32装载的表 要多长时间,这FLAHS 是有的SPI还是SD卡,最少要10分钟以上吧 ...

这是只读的“U盘”,电脑读取“U盘”扇区的时候,单片机根据扇区编号,实时计算出返回电脑的数据内容,没有使用存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只读的“U盘”,电脑读取“U盘”扇区的时候,单片机根据扇区编号,实时计算出返回电脑的数据内容,没 ...

6666  这个操作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