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矿灯搭配的矿帽买哪种好?

楼主(2024-03-24):
通过松紧带固定在头上的头灯,戴久了,头会不舒服,

通过矿帽连接头灯,舒适度是否会好很多?
但是买哪种矿帽比较好呢?多多上9.9元的帽和11.9的帽差距大么?
各位手上的矿帽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A:
张大妈最近推的那款9.9元的新日3C电动车头盔,用来当矿帽用应该没问题吧,加5元配个挡风镜还能当护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大妈最近推的那款9.9元的新日3C电动车头盔,用来当矿帽用应该没问题吧,加5元配个挡风镜还能当护目镜。 ...

电动车头盔没有矿灯安装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车头盔没有矿灯安装槽的

你们下矿用的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前段时间冷的时候,钓鱼佬夜钓就是带着摩托车全盔,把头灯松紧带绑头盔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下矿用的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前段时间冷的时候,钓鱼佬夜钓就是带着摩托车全盔,把头灯松紧带绑头盔上 ...

把头灯松紧带绑头盔上容易打滑吧

网友B(2024-05-09):
现代安全帽设计是可以固定头灯,让你戴着头灯好干活,免得现场缺乏照明另外派人给你打手电照明。
我都是MSA安全帽+头灯骑车使用。夜间骑车很管用。
晚上车棚无灯,靠头灯照明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安全帽设计是可以固定头灯,让你戴着头灯好干活,免得现场缺乏照明另外派人给你打手电照明。
我 ...

可以固定头灯的是矿工帽,普通安全帽没有头顶固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安全帽设计是可以固定头灯,让你戴着头灯好干活,免得现场缺乏照明另外派人给你打手电照明。
我 ...

你的MSA安全帽什么样子,可否上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固定头灯的是矿工帽,普通安全帽没有头顶固定位的

是帽檐侧面开了槽,固定头灯用。
用尼龙短绳系索。

网友:
到闲鱼买80年代前的矿工帽,结实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