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卡座LS-D3

楼主(2024-03-24):
前几天在闲鱼看到这台组合机,看起来不错,后来老板说上面的收音头卖掉了,看价格便宜就买下卡座。21号收到卡座,今天中午才拆解拍照。

插头很古老,但外表看起来很新,刮痕都很少

左边是可以自动返带的

右边录音,带计数器

有2个接口是输出给收音头的

密密麻麻很多零件

试机皮带滑,不能播放,电机转

试机电机转,断了一条皮带

变压器带屏蔽

ta7784、ta7719、lc4966

lc4966  、4558

lc4966、ka2224

ka2220

试机发现皮带不行,有空换掉皮带再试试。该卡座不知道是不是进口的,零件和国产卡座不太一样,用料也多,变压器还铜带屏蔽,国产没见过有铜带的,线这么乱也不像进口的。生产时间未知,看不出来。

网友:
貌似集成度不高,相比鬼子同期货,里面还是差距蛮大的

网友:
这种低端机没有可玩性

网友:
这个还不错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人翻新过,一点灰都没有。

网友:
小日本的经典机型比较好

网友:
采用宽皮带,音质应该还行

网友:
小日的机子内部都这样

网友:
这种不算差,但不算好,所以买来意义不大,现在要玩就要玩好点的

网友:
不知道磁头磨损的厉害不

网友:
变压器看起来很厚实

网友:
这个修复就是情怀了

网友:
挺好的机器。

网友:
给人不是很哇的感觉

网友:
还可以  组合机的

网友(2024-08-11):
这是日本机器吗,做工也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