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英年早逝的便携式小风扇X.881

楼主(2024-03-24):
这个风扇是去年8月18日收到的,今天打开用了一会儿,都挺正常的,在关掉风扇后,突然闻到一股芯片烧毁的味道,看到一股烟雾出来,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风扇烧了,后面排查完毕才发现风扇挂了。问过店铺没有配件卖过后就选择拆掉里面的内置电池保安全了。下面是拆开的图片

网友:
这类玩意都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升压ic烧了?

网友:
应该不难修

网友:
是不是过热烧了

网友:
直接改直供电

网友:
像是升压芯片烧坏了,不过这个升压芯片有点儿少见 才3个角

网友:
试试用旋钮调速升压板替代,缺点需要加开关,解决升压板断电问题。

网友A:
一年质保都没有么?

网友:
改个带恒流的升压芯片就OK

网友:
有一个和你一样的,,8寸5档的,它的5档就是1-4档轮流循环。。。最大的问题就是--,嗡嗡声太大,不要底座就没声,一直找不到阿里共振。。。

网友B:
怎么关掉之后反而烧了,这么奇怪

网友:
自带摇头,应该好修

网友:
这个内部做工还不错,看样子应该是带摇头功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质保都没有么?

这个便宜,发回去修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关掉之后反而烧了,这么奇怪

这个就不清楚了,刚开始以为是电机挂了,拆开底座取电池才发现是控制板上的像三极管一样的贴片元件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