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刷坏两个三星旧手机

楼主(2024-03-24):
一部是三星N7102另外一个是SM-N900,分别叫做note2和note3。都是Root了刷了twrp之后再刷一次原厂线刷包就这样了。看来如果刷过twrp是不能再刷线刷包的。谁懂救砖的吗?

网友A:
odin不能线刷回来吗

网友:
我还以为现在的手机都有救砖包,都不会砖了。

网友B:
应该能救,上外网找找解决方法

网友:
线刷还能变砖?

网友C:
数码之家还是有大神的,是不是板块发错了

网友:
这个画面还不算是砖,用原厂救砖包线刷可能救活,好多年前刷过,现在都忘了咋刷了,主要是那时也是查资料跟人家学着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in不能线刷回来吗

是的,就是odin3刷的救砖包。可能是knox熔断机制就是你如果未解锁就刷进去了twrp再刷原装的包就会出这画面你需要kies恢复。不过Kies根本就没有几个地方可以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之家还是有大神的,是不是板块发错了

求指导发什么板块

网友:
不是这样的,
刷过 twrp 后,
並且 root 后
一样可以再用 odin 线刷官方包的,
我在三星 SM-J200Y 手机,
及三星 GT-N5100 及 SM-T705C 二个平板电脑,
都验证过了。

网友D:
你即使用 odin 线刷不了官方包,
应该还是可以用 odin ,
再次刷入 twrp,
然后在 twrp 內,
刷入第三方的固件,
应该不会变砖才对。

网友:
好久不刷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救,上外网找找解决方法

外网已是老设备刷机自留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即使用 odin 线刷不了官方包,
应该还是可以用 odin ,
再次刷入 twrp,

进不了twrp模式。理论上是按住音量加➕home键再按开机就可以进去但现在进不去了不然也不会去线刷官方固件系统版本太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不了twrp模式。理论上是按住音量加➕home键再按开机就可以进去但现在进不去了不然也不会去线刷官方固件 ...

你可以在 download 模式下,
就是你发的第一张图片模式,
用 odin 重新刷入 twrp。

网友:
三星N7102几年前我一个亲戚的手机,当时不知道是不是变砖了,总之开不了机,后来在网上找啊找,找了一个刷机包,又在网上找了一些刷机教程研究了一番,搞了两三天,最后刷机成功了,你这种情况应该没变成砖,估计刷机包不对或者刷机过程没搞好,仔细研究研究应该可以刷机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即使用 odin 线刷不了官方包,
应该还是可以用 odin ,
再次刷入 twrp,

是的,他错误的用线刷了。。应该用卡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他错误的用线刷了。。应该用卡刷

你说的对,就是使用twrp之后只能使用卡刷的了。不应该再线刷